一块494芯片24V电源改小范围可调

楼主(2025-02-01):
一块494芯片24V电源改12V-36V电压可调,把微调电位器1k改大和改大上拉电阻、改输出输出滤波电容。其他不改行不行?用音量电位器没问题吧?谢谢。

网友:
按你的思路试试,一般不会炸管吧

楼主:
搞了个5K音量电位器更换了原来电位器最低可以10V左右,现在最低10V用个10Ω50W水泥电阻上电看看,目前半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电位器调电压大小的过程中并万用表发现偶有瞬间显示0V,是电位器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调电压大小的过程中并万用表发现偶有瞬间显示0V,是电位器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谢谢。 ...

测一下电位器动臂电阻,有沒有中间突然变大

网友:
改后短时短接输出不会炸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