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拿不用的牧田电池搞一个发热设备

楼主(2025-02-01):
过年在家,用打黑的锂电池自己组了一个15节的国产牧田电池。

节前是锂电池已经测试完毕了,但是很不幸的是寄过来的电池套料寄错了,赶在快递截至收货之前申请退了。但是新的也来不及寄过来了。
前两天在家把一个旧的电池拆了,在某多多25块钱一块的电池(15节)那个镍片是真的薄。
拆下来的电池测试了下,一塌糊涂。内阻50多,容量只有大概800MA。这种电池属于又没坏,但是又能用的类型。我估计后续继续操作的话这样的电池还会有多块被我替换掉。
想半天,这种电池能做点啥?只能使用在慢放电的场景。
后来想到,冬天要使用发热桌垫,但是发热桌垫一般都是220V直接接入的。主要是发热丝,查了半天都没有使用18V~20V标准的电热设备,查到的只有5V,12V和24V。

想了下可能可以这样,20V电池接 串接4个5V的USB发热板。这种的坏处是只要一个发热板出问题,整组都不工作。

或者是2节20V电池串接,然后后面串接3个12V的发热板。这种方式不光对电池的放电有要求,还要求串接的电路板不出问题。

还有一种是使用升压/降压电路,将18V~20V的电池升压到24V或者12V恒压,再接上发热片。

不知道那种方法比较好,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搞个暖手宝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暖手宝那种。

暖手宝的只有大概5V,而且是串接4个才可以。

网友:
还是直接使用电热褥子的电路比较安全一些。

网友:
直接用24V的,功率小点就小点

网友B:
打黑的锂电池十有八九是这样的货色。

网友C:
打黑的锂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黑的锂电池十有八九是这样的货色。

总共搞了三单,有一单是真的很不错。内阻在15左右,容量都在2000上下了,组了一个15芯的牧田。
剩余的应该还能凑出一个10芯的和5芯的电池,比某多多的渣电要好。

有一单大红袍也组了一个3.0的10芯的博世电池。

剩下的高内阻的只适合慢放电场景。一个就是供热,另外一个就是照明使用。譬如说太阳能灯板的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黑的锂电池是什么电池

18650的,拆机的锂电池,反正多多少少都是有品牌的,但是三星,索尼这种别想了。
但是国产的三杰和天能之类的还是能搞到,之前打了一单大红袍基本内阻都在40~50左右。

网友D:
先给电池充电再接用电设备,赶得上直插么?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给电池充电再接用电设备,赶得上直插么?

一个是可以摆脱线缆的束缚。另外一个是可以晚上充电白天用啊,虽然说没啥銮用。

其实现在很多设备动不动就是PD接口,接个稳压5V/20V需要供电的。只是我找不到这种慢放电电池使用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