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房间,一个铁门,Wi-Fi信号过不去,有啥好办法?谢谢回复

楼主(2025-02-01):
电力猫用了几年,感觉夏天设备越来越烫手。而且越热越慢。

这里的高手云集!我是小白,穿墙打孔怕麻烦,请给一个简单不贵的好办法吧。最好有设备推荐链接。谢谢!

网友A:
有线最稳,一劳永逸...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
买对好的电力猫

网友:
顺着门缝走明线吧,顺着墙角门缝走,尽量想办法隐藏起来

网友:
搞个竿子,挂高

网友:
有个东西叫光纤收发器

网友B:
拆了不适合吧,换成木门?

网友:
搞几个中继试试

网友:
wifi中继,穿墙问题不大,至于铁门,摆好姿势,绕过去。

网友:
信号差的屋子走一条简明的网线接个中继好了,电力猫你又不喜欢

网友:
网线吧  成本 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不适合吧,换成木门?

家徒四壁,人老珠黄,有没有门都没事

网友:
拉有线吧,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

网友:
门框是铁方管吧,打洞很容易的

网友:
放光纤过去 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卧室的钢木门,就是外面一层铁皮那种,对信号的衰减比墙大。我的路由器在客厅,如果卧室关门,信号会差很多,特别是5G的WiFi信号有时甚至不可用。

网友:
换个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最稳,一劳永逸...

确实。。。。。。。。。。。。。。。。。。。

网友:
信号差的屋子走一条简明的网线接个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