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摩飞MR6007手持料理机按键卡滞修整

楼主(2025-02-01):
     摩飞MR6007手持料理机

下端电机

上端调速轮

按键卡滞

标签下有两颗螺丝

取下端盖后还有两颗螺丝(应该是固定电机的)

但是取下固定电机的螺丝后依然不能打开外壳

之后从上端调速轮中间可撬下装饰盖

调速轮组件由两颗螺丝固定

至此按键就可以取下来了

可见摩擦的痕迹

相应按键边缘有毛刺凸起,打磨平滑安装后故障解决。

楼主:
遗憾没有发现整机的拆解方法

网友:
内部难道是压进去的??

网友:
600瓦功率真心太大了

网友:
料理机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毛病不大简单维修恢复使用,

网友:
老哥把毛刺打磨完了再涂点凡士林会更好一点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节约是传统美德

网友:
600W虚标挺严重啊

网友:
这种我用的少

网友:
还是有用的

网友A:
这玩意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好用吗?

新机,只用了一次打磨豆浆,很快。尤其清洁很方便,大概一百毫升水杯冲一次即干净了

网友:
配件真多啊

网友:
蛇年大吉/春节快乐

网友:
做工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虽然打着洋品牌,但做工看着有些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