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铜排不粘锡,试过几次,焊点巨丑无比,严重虚焊,怎么办?

楼主(2025-02-01):
焊盘和铜排都不怎么粘锡,

焊点一点都不光滑,而且严重虚焊,怎么办

网友:
松香  助焊膏

网友A:
温度不够,搞360-380,用63锡,不过这地方熔点高一些比较好,你懂的

网友:
不是应该用热风枪么?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B:
烙铁功率太小,热容不够。拼多多10几20几买150w以上的外热式大铜头烙铁试试。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

网友:
铜排太大,烙铁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功率太小,热容不够。拼多多10几20几买150w以上的外热式大铜头烙铁试试。 ...

和烙铁功率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够,搞360-380,用63锡,不过这地方熔点高一些比较好,你懂的

熔点低的容易粉化么?

网友:
焊接光亮圆润,助焊剂是功臣,合适的温度才能完美焊接,你这个明显温度不够,就是焊件散热太快,导致焊锡没有彻底融化,像狗啃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烙铁功率有啥关系

温度不够,时间来凑,多加热点时间,铜排散热很快,烙铁功率小了可能赶不上散热速度,如果条件允许大功率的烙铁,或者火焰枪加热铜排,温度到了自然就焊接完美。

网友:
假铜吧,真铜一般和锡浸润的

网友:
加助焊剂与温度调高点,一般在335度,太高了易氧化,确实你的烙铁功率是否够不多再说,从你的图片看烙铁功率65W以上。

网友:
小米排插吧,用氢化松香加白菜白光TX1,轻松搞定的

网友:
吹风机先预热再焊接

网友:
估计你的洛铁头都不沾锡了

网友:
看焊渣,温度低,用焊锡膏。

网友:
可能是焊锡质量问题,可以更换一种焊锡试试比如对电烙铁要求不高含锡量63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不粘锡,是大块的铜传热太快,焊点处的温度很难上来,必须长时间加热,但长时间加热的话又会使整片铜片都很烫,会烫坏塑料。最好能把铜片拆下来,焊好再装回塑料壳里。如果不行,只能拿点湿卫生纸糊在旁边隔绝热量,不让热量传到塑料那边,然后烙铁换上大的头,温度调高,加助焊膏,多加点锡试试,让铜片的局部温度达到焊接要求,这样焊点就圆润结实了。

网友:
明显温度不够,  换大功率的烙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