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游丝是不是哪里不对

楼主(2025-02-01):
大年初二,孕妇灯出来了,喇叭还会响,后来时响时不响,按一下多功能键,无效了。
今天折腾大半天,游丝下来了。

拆出了这么个东东

琢磨半天,掀开盖子,里面fpc折得不成样子,铜片都往下掉

试着还原并动作,发现中间带轮的那个盘,逆时针转是靠中间的fpc拉动。
顺时针转,中间的盘不动,fpc无法回收到外圈,难怪缠成一团,断了好几处。

中间盘是靠什么将fpc收到外圈?下面有螺旋弹簧?

楼主:
中间带轮的盘拆下来了,没有收回fpc的机构

底部这个不知什么作用,超声波焊的,拆不开,有4个接线端子,有线连接。
测了电阻,从上到下,排为1234。
12电阻约28.38k,正反一样。
34电阻3红4黑约10.14M,3黑4红无穷大。
12与34不通。

网友A:
表示完全看不懂,包括产地都有点像“饿”...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完全看不懂,包括产地都有点像“饿”...

凶,而且牙利

楼主:
那个凶是转角传感器,有大神指点明白了
现在是,往右打方向,fpc怎么回到外圈,感觉是靠fpc去顶中间那个盘,所以缠成了一团

网友B:
第一次见到游丝内部结构,不懂帮顶

网友C:
最后一张图是转向角传感器,倒车轨迹就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是转向角传感器,倒车轨迹就靠它。

是的,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到游丝内部结构,不懂帮顶

新年快乐!

楼主:
怀疑是这玩意变形了,使fpc的缠绕不顺畅。

一个完整的组件中,总要放一个不耐用的配件,这是一种常态吧!

大神们 新年快乐!财源广进!诸事顺遂!阖家幸福!

网友:
还是直接换新解决,比较放心。

网友:
这个转向角传感器看着像是众泰T系列车型用的。

网友:
这玩意以前我在车厂时会缠 ,现在忘了。

网友:
这个绕法要多搜索下同款车型有无类似图片了,一般人根本不会拆到这个程度。

网友:
游丝内部还真是头一次见,拆一次方向盘不容易,还是换游丝吧

网友:
游丝内部原来是长这样的,可能维修那配件也不好买吧。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盘不好就纠缠到一起咯。

网友:
正常方向盘是左右打死各一圈半,游丝的内圈从左至右转死是五圈半,只需取个中间值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保证游丝内圈左右随动都有余量!首先把游丝内圈收紧转死,然后对上这个标记,记为原点,在由这个标记逆向放松旋转两全半,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个记号,这是右转两全半的位置,然后把内圈取出来,然后找到内圈的标记,把它重新和外圈的标记对上,放松出来的排线就是右打方向的排线余量,因为只放出了两全半的排线余量,内圈上还有至少两全半的排线,所有不用担心左打方向时排线不够,拉断排线!

网友:
很多修车老师傅都装不好这个,建议别自己搞了

楼主(2025-05-03):
好久没来了,感谢样上各位大佬的回和建议。
已经买了新的换了
不是缠不好,旧的已经怀复过,是买不到同样的fpc,另外,怀疑塑料件变形了,缠上也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