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w球泡

楼主(2025-02-01):
玻璃球泡摔碎了,通电还能正常亮。不知led是几伏的,倒是铝基板。阻容式驱动

网友A:
那么好做工修好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好做工修好最好了

玻璃灯罩不好配

网友:
少见的3000K灯珠。

网友:
这灯用料挺好,等机会可以配一个便宜灯泡的塑料罩。

网友:
12个LED才2W么?

网友:
啥都看不到...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
拆开看应该是良心产品

网友:
看这灯珠还不错。

网友:
这灯珠,发热量杠杠的。

网友:
这么毒的灯珠才两瓦?

网友:
散热更加好

网友:
百分百假货

网友:
可以,注意散热

网友B:
5050六脚灯珠,常用的是0.5w,不过按0.5w算也得不出2w

网友:
这么多的灯珠才两瓦?

网友:
灯板真是不错,值得保留,原做工是按2万小时寿命设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50六脚灯珠,常用的是0.5w,不过按0.5w算也得不出2w

原灯设计按每个灯珠0.2W不到设计,寿命超长

网友:
铝基板加散热片增加灯珠散热

网友:
为什么非要灯罩呢?
没罩是不是亮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