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有4个内存插槽,如果有1、2、3条内存,该插哪个?

楼主(2025-02-01):
大部分主板上都有4个内存插槽,如果有1、2、3条内存,该选择哪个插槽,效率最高?

网友:
双通道都是十年前的概念了,现在好像没人关注这方面了?

网友:
一般而言,4,2,3,1这个顺序,,,数字越大离CPU越远。

网友:
挨个插,然后测试一下...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A:
这点差别,你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差别,你感觉不到

看51nb有人测试笔记本电脑双通道,差距挺大,数据显示50%速度,应该能感觉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51nb有人测试笔记本电脑双通道,差距挺大,数据显示50%速度,应该能感觉出来 ...

双通道跟单个通道差别显著,但是如果是三根内存是插123呢或者插234呢还是插134呢还是124呢?这个问题没啥纠结的,几乎上没什么差别吧,即使有一些些的差别是不是也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跟单个通道差别显著,但是如果是三根内存是插123呢或者插234呢还是插134呢还是124呢?这个问题没啥 ...

经常遇到要在4个插槽上插2根内存,每次都很犹豫。。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遇到要在4个插槽上插2根内存,每次都很犹豫。。

4个插槽插2跟内存据说隔一个插槽插一根,就是说插13或者24据说才能组成双通道,不过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些主板4个插槽隔开的两个插槽颜色一样,应该能说明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常遇到要在4个插槽上插2根内存,每次都很犹豫。。

2条或4条组双通道,有没有成功用CPUZ一看就好了,显示是双通道就好了

网友:
应该按照主板说明书来插内存条,多数主板是有主槽和次槽,主槽一般是最靠近CPU的,它是用于开机自检的,这个槽没有内存条是无法开机的。所以,只有一个内存条,也要插在主槽上。其它槽有没有都不要紧,多插几条会使内存更大,但要使用能够兼容的内存条。但是也有些主板可能不是这样,因此参照主板说明书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内存容量最好匹配,试过8+4x2比4+8+4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条或4条组双通道,有没有成功用CPUZ一看就好了,显示是双通道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弄的,支持一下

网友:
先看容量,再看速度,容量一致的组双通,速度低的插编号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条或4条组双通道,有没有成功用CPUZ一看就好了,显示是双通道就好了

学习经验

网友:
随便按 又通道 amd 是12  34
intel 是1 3   2 4
3条内存 随便接,
1 2 3 槽
2条就双通道
1条内存 接1号,如果影响cpu散热器,接2或者3,4号

网友:
首先是插2.4  满足双通道,剩下的再说。随便插。

网友:
双通道肯定还是有用的不然还设计啥子多内存槽?

网友:
四插槽的内存一般都是中端板子了,现在低端板子都是双插槽,四插槽的话离CPU最近的是1,远离依次是234,插两条的话就插在2 4上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插双,既然有单条,也就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