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滑动拉门,底部的轮子好像没有了,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5-02-01):
顶部的轮子是有的,

底部的好像没有了,
而且底部严重脱轨,
整个门直接贴着地面滑动,感觉随时可能倒地的感觉

这种拉门该如何维修?

是否买个滑轮就能修好?

买哪种滑轮呢

网友:
找卖门的,把门拆下来看...

二○二五年二月一日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卖的

源达 塑钢门窗滑轮老式推拉门滑轮玻璃门滑轮移门滚轮不锈钢铜轮-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55682e8d8PXCFP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要拆下来才能知道是那种轮子,一般都是图片上这样的

网友A:
先拆下原来的滑轮测量好规格再买新的更换就可以了,如果滑轨也磨损了也可以更换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下原来的滑轮测量好规格再买新的更换就可以了,如果滑轨也磨损了也可以更换的。 ...

滑轨怎么换

不要用火烤,才能把滑轨拆下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轨怎么换

不要用火烤,才能把滑轨拆下来么

一般滑轨如果不是碰撞变形能用很长时间的,大多更换滑轮就可以了,滑轨如何拆得看具体情况有的容易拆轻轻撬开就可以也有的比较难拆。

网友:
如能拆下来,淘宝找同款

网友:
这个得拆下来研究确定使用的是什么样材料和方式,再确定维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滑轨如果不是碰撞变形能用很长时间的,大多更换滑轮就可以了,滑轨如何拆得看具体情况有的容易拆轻轻 ...

滑轨通常是通过环氧树脂粘贴到瓷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轨通常是通过环氧树脂粘贴到瓷砖么?

什么胶水我倒不知道,不过是用胶粘在瓷片上的我以前拆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胶水我倒不知道,不过是用胶粘在瓷片上的我以前拆过一次。

粘的非常牢固,你怎么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粘的非常牢固,你怎么拆的?

我的沾得不太牢固是用一字螺丝刀轻轻撬开的,因为我的不是玻璃门是防蚊铁丝网门也是滑轨的。

网友:
不用拆导轨吧,一般是把门网上提可以离开导轨,然后倾斜拆处门来,至于滑轮能不能拆,还要看是怎么装的,有的设计不拆散根本拆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沾得不太牢固是用一字螺丝刀轻轻撬开的,因为我的不是玻璃门是防蚊铁丝网门也是滑轨的。 ...

你的拉门是两层么?一层玻璃门,另一层是防蚊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拉门是两层么?一层玻璃门,另一层是防蚊门?

是的,玻璃门有两扇,防蚊门只做一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玻璃门有两扇,防蚊门只做一扇。

你家有2个导轨啊

一般防蚊是不是做在窗户上,很少有防蚊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有2个导轨啊

一般防蚊是不是做在窗户上,很少有防蚊门

这是带阳台的房间才做防蚊门,没有阳台的房间也做了防蚊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