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买聚合物电池比较靠谱?

楼主(2025-02-01):
空间限制,只能使用方块聚合物电池才能做到容量最大化,但之前都是买的18650,没买过这种电池,淘宝上卖这种方块电池的店铺多如牛毛,价格从几块到十几块,几十块都有,不知道哪家靠谱。
我需要的尺寸,两片103450并联203450容量4000,两片103443并联203443容量3000,两片104550并联204550容量6500。
有常买的店麻烦推荐?

网友A:
共享充电宝里面拆的比较靠谱

友情帮顶

网友B:
方块聚合物电池还是免了吧,如果对电压有要求是3.7V,还是买圆柱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享充电宝里面拆的比较靠谱

友情帮顶

尺寸用不上啊,我也从其他地方拆了几片,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网友:
   我一般买中顺芯的,规格全,性能不算惊艳,寿命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块聚合物电池还是免了吧,如果对电压有要求是3.7V,还是买圆柱的比较靠谱 ...

容量不够啊,能放进去的只有18500,但两节18500并联才4000mah,离6500还差点,,,另外两个只能放进去14500,那容量就更小了

网友:
x宝店铺都可以,一般的就中

网友:
x宝上有品牌的18500圆柱,3.5Ah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买价位中上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