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美的热水器该如何清洗?必须把阀门都拆掉,才能清洗么?

楼主(2025-02-02):
之前一个热水器,拆掉一个螺丝就能把镁棒拿出来,
这个热水器,是不是必须把阀门拆下,把防电墙面板拆下,
然后才能把镁棒拆下来呢

网友A:
不追求好看的话,可以 挖洞。。。。不过第一次还是 拆比较好。因为 那个什么排污口 有可能就是装饰作用。里面啥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好看的话,可以 挖洞。。。。不过第一次还是 拆比较好。因为 那个什么排污口 有可能就是装饰作用。里 ...

排污口安装了镁棒,要定期更换避免内壁锈蚀

网友B:
必需拆下来,下面塑料罩拆掉,谢谢排污口的镁棒,才能清洗,并且更换镁棒。

网友C:
这种下面有盖子的,排污口都在盖子里面,拆下盖子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好看的话,可以 挖洞。。。。不过第一次还是 拆比较好。因为 那个什么排污口 有可能就是装饰作用。里 ...

排污口文字只是指示,有些型号有排污口盖板,不需要把整个面板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下面有盖子的,排污口都在盖子里面,拆下盖子就能看到。

如何拆下盖子?

需要把弯的接头先拆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需拆下来,下面塑料罩拆掉,谢谢排污口的镁棒,才能清洗,并且更换镁棒。 ...

这种热水器是不是设计不好,清洗不方便

网友:
的确,为了防止干烧,热水出口是比较高的,所以平时不进冷水就放不出热水,这给彻底清洗带来麻烦。

网友D:
有些型号排污口那是一个独立的盖子。。翘开盖子就能拆镁棒。。楼主这个只能拆进出水软管和湾头了。。热水器建议每一俩年买除垢剂泡一泡。。最高温泡一晚。。然后通过排污口把水放空。。不要通过进出水口放水。。放不干净还容易堵塞进出水口。。

网友:
有排污口的就从排污口排污,进水口进水清洗。

网友:
拆,不拆咋知道....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污口安装了镁棒,要定期更换避免内壁锈蚀

原则上是排污口有镁棒。但是有的热水器 它就没有排污口,所以我说楼主那个 第一次要拆开看看,确认那里面是排污口,然后那个盖子就可以挖个窟窿,装饰一下,这样下次换就不用再拆那个盖子了,拆盖子还得拆下进出水的两个水管,放光里面的热水,如果不放光,那些水就可以用来冲洗里面的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型号排污口那是一个独立的盖子。。翘开盖子就能拆镁棒。。楼主这个只能拆进出水软管和湾头了。。热水器 ...

排污口就是镁棒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污口就是镁棒口么

一回事。。只是说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E:
这个型号朋友家有一个,十多年了,镁棒都腐蚀没了,内部沉淀物非常多,排污口又小,必须拆下热水器/打开侧面加热管口才行,太麻烦,内部腐蚀应该很重,就换新了。
楼主这个如果用了10年且没换过镁棒的话,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朋友家有一个,十多年了,镁棒都腐蚀没了,内部沉淀物非常多,排污口又小,必须拆下热水器/打开侧 ...

应该用了8、9年了

网友(2025-04-25):
有的下边没排污口,清洗要整个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