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剃须刀FS872

楼主(2025-02-02):
近期清理卫生发现一个飞科剃须刀,基本没有用过,充电后电机不转,打开测量电压为0.看来电池不行了,利用这个机会,拆开留图备用。

楼主:
飞科剃须刀型号:FS872,芯片型号SM5010网上查不到具体参数,估计内部定制型号。电池是两节1.2v镍氢电池,直流充电口,(充电时配一个小型电源转换器),电池型号2/3AA 600mah,经过测量发现电池电压为0,下一步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
现在飞科新出的大多都是C口充电了。

网友A:
这款好象可以换长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好象可以换长的电池

换不了,没空间

网友:
国产中的战斗机。

网友B:
改一改看能不能塞下两个5号

网友:
看充电板还有点料,长期不动,电池饿死?

网友:
镍氢电池的质量太差

网友:
现在这种剃须刀的电池都不这么耐用。

网友:
跟我一样改成外置插电的,没有了充电烦恼。

网友:
只能换电池了,镍氢也不贵啊。

网友:
镍氢也能饿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改看能不能塞下两个5号

内部空间不足,想换成一节锂电池,尺寸没有合适的。(不过也得需要做线路板,充电控制,加降压电路,也比较麻烦。)

网友:
换电池吧,镍氢嗝屁了

网友:
买电池、如果顺便换刀头,加上邮费的话,费用不低。我好像用坏了3个两刀头的,都没有想修理的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好象可以换长的电池

换不了,短的那段是电机占位。   如果换全长也许7号可以,细点看看电机两侧是否有地方塞。。

网友:
飞科剃须刀设计的显示功能越来越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