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的14500锂电池推荐

楼主(2025-02-02):
家里18650已经很多了,PDD2块出头的2000-2500MAH B品电池也还可以用。
但是14500就很少了,现在很多小家电用的14500,放不下18650,而14500容量一般只有300-400mah,完全不够用啊
老铁们有靠谱的,性价比还可以的14500购买途径么,拆机的无所谓,改玩具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坐等大婶

网友A:
18400锂电池 3.8V 1100mah高钴锂电池
老5在卖。好坏不知。自己测试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400锂电池 3.8V 1100mah高钴锂电池
老5在卖。好坏不知。自己测试1

14500容量由1100mah,那是极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400锂电池 3.8V 1100mah高钴锂电池
老5在卖。好坏不知。自己测试1

这个我买过,容量足,但是有问题,正负极非常容易锈,,感觉镀镍不过关,厂里判定的不合格品流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买过,容量足,但是有问题,正负极非常容易锈,,感觉镀镍不过关,厂里判定的不合格品流出来的。 ...

内阻低,容量足就行。。锈可以用锡覆盖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400锂电池 3.8V 1100mah高钴锂电池
老5在卖。好坏不知。自己测试1

你这电池虽短但粗,不一定能平替14500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400锂电池 3.8V 1100mah高钴锂电池
老5在卖。好坏不知。自己测试1

4.3V高压,4056充不满啊

网友:
14500找淘宝呀,一般10元左右,容量800至1000都有。

网友C:
有个极速豹的之前不是有论坛大佬评测过嘛,容量1000maH足量,内阻也漂亮。我放购物车好几年了,想着等需要了再买。

网友:
进口的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极速豹的之前不是有论坛大佬评测过嘛,容量1000maH足量,内阻也漂亮。我放购物车好几年了,想着等需要 ...

价格?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网友:
在x鱼 买了15节15元,用了二年,报废了

网友C:
十块左右,放电倍率不同价格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块左右,放电倍率不同价格亦不同。

这价,我闪...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
我找到的电动牙刷上用的差不多,价格5元一节,也不便宜。容量一般700到800左右。

网友:
14500的,差不多都是800左右,,没有1000以上的。。耐杰没用过,看评价还行,,倍量原来都还够,现在不知道容量有没有缩水。。有个三个字牌子的14500容量一直都不够。。谢谢分享

网友:
是求推荐还是向大家推荐?我觉得科达相机拆机的三洋电池比较靠谱

网友:
买过3、4种14500锂电,用了几年,只有sony的留下了,其他的都完蛋了。sony的约10元一节。

楼主:
这一家评价还不错,感觉可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