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春节没事,再研究下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5-02-02):
先用利利普的表,因为测量范围大

1欧姆,测量有0.3%的误差

0.1欧姆,基本对,以为不是四线测量,多1毫欧

10毫欧,是表的问题

2毫欧根本测不出,表的wenti

用众议测,10毫欧,问题不大

100毫欧,也是多1毫欧

2毫欧,大约1-2%的误差

1欧姆,比利利普大点

找几个以前侧过的电阻

测一个电容阻抗,与电桥比较,因为频率差不多,结果基本还差不多

网友:
应该使用DALE的无感绕线电阻NH系列比较好,RH是有感系列,直流测量没关系,交流测量要考虑频率产生的寄生电感、电阻、电容影响,毕竟是豪欧级别的,还有线阻影响

网友:
还以为是研究TS457

网友A:
挺不错哟!自己打板做的?

网友B:
大过年的研究,怎么不用带孩子嘛

网友:
看起来春节在家折腾的人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哟!自己打板做的?

是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过年的研究,怎么不用带孩子嘛

哈哈,我就是孩子

网友:
没有看到内阻仪,你在炫耀万用表

网友:
这个必须研究

网友:
不是丁克就是光棍

网友:
和论坛里最普及的TS457对比下,大家可以知道误差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