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5管9v的小机

楼主(2025-02-02):
产地香港,型号就是这丝印了…到手调台频率正确的情况下啸叫很严重…之前拆过换电容无解,前几天折腾熊猫小机的时候顺带着调整了下可变双联上面的微调电容…它居然就正常了…到手的时候被人改成6v的电池盒,剪掉电池盒再焊个9v的电池扣子恢复原样…可变双联手感丝滑…这个小机的三极管造型很怪异…没怎么见过

网友A:
圆顶塑封三极管,那个年代也不算特别的封装

网友B:
这个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顶塑封三极管,那个年代也不算特别的封装

关键就是玩了那么多老机都是国产的,这种三极管还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怪。

我也觉得挺怪的…

网友C:
哈哈,现在没人关心几管,800管也没用啊

网友:
9V叠层电池容量偏小,频繁更换也不太经济。建议改用尺寸相同的8.4V叠层锂电池,或改为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
这种封装的三极管在早年香港生产的电子产品上见得挺多的,当年香港的制造业相当发达,改革开放后港商逐渐把制造业转移到了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现在没人关心几管,800管也没用啊

就是喜欢这些老机……差不多算是上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挺怪的…

一般是6管。

网友D:
鉴定完毕收音机应该是80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喜欢这些老机……差不多算是上岸了…

哈哈,我不喜欢这玩意,小时候就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6管。

9v的算是第一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定完毕收音机应该是80后的

确实是80后还是比较靠后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不喜欢这玩意,小时候就是拆

小时候我连拆都没得拆……知道为啥我现在喜欢折腾这些东西了吧…

网友E:
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听过收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听过收音机了。

还是可以听听的,就是老家这边的调频没有转播之声,春节里面有个台转发了几天就停了…

网友F:
香港曾经也有不错的工业,可惜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造型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香港曾经也有不错的工业,可惜了

怎么说呢…还是优胜略汰…人家明明搞画饼就能赚钱干嘛还非要做实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