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刮胡刀实在,里面还有变压器

楼主(2025-02-02):
电容和电阻并联后再串联变压器,应该是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
变压器充电的少见了   现在都是一个电容

网友:
没看到刀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
老货的用料都可以。

网友:
镍镉还有记忆效应,变压器就是傻充,还是有专用芯片的好。

网友:
镍镉电池可可是当年的标配。

网友:
过年了,这红色充电电池真喜庆。

网友A:
老货除了刀片技术材料不行,其它都扎实。

网友:
这是恒压充电吧,

网友:
结构还挺紧凑的

网友:
电容和电阻并联后再串联变压器是起到分压作用,并非限流

网友:
这个电池耐用

网友:
拿在手里应该很有份量

网友:
要不是体积问题,变压器降压的东西可以恒久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货除了刀片技术材料不行,其它都扎实。

确实是如此

网友:
可充电5号电池?

网友:
这种我拆了两三个,好像去年还标注了一个的配套电容值。记得当年电子报上有一款日本的剃须刀,是两个13K电阻串联再串入变压器初级

网友:
电阻和电容是用来降压的,这种小体积的变压器,如果让它工作在220V的电压下,匝数可能接近10000了,这样就只能选择直径很小的漆包线了,而直径太小的漆包线,成本高,还容易断,所以将电压降低给变压器供电,这在当时开关电源比较少见的情况下,是比较合适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