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雅马哈YAMAHA USB-8D 调音台监听左边不响故障

楼主(2025-02-02):
这台调音台名字叫YAMAHA USB-8D,不是品牌型号,请注意,这是爱国版YAMAHA USB-8D,祝祖繁荣昌盛,各位大佬蛇年大吉。

外观,设计得不错

8路话筒特写

右边功能特写

故障是左边监听声音出不来右边也有杂音  电平指示上面是+48v电容麦幻象供电指示灯

侧面

背面的电源开关及48v电容麦幻象供电开关,音箱输出接口,规格是6mm,功率为650w 4欧

散热出风口,里面是一个24v风扇,往下看图

音箱输出线路定义如图

功放电路,功放管用的是a1943和c5200,各四片。前管用的是A1930 C5171

80v4700uf的电容略显寒酸

给功放板散热用的24v风扇

音箱输出接口

电源开关和48v供电开关

整体布局很爱国,不知道这个大变压器是不是铝线

调音,dsp,48v供电,很爱国

T62M0001是一款采用CMOS技术的数字回波/环绕声处理器IC。
T62M0001的模拟信号通过内置a /D转换器进行数字化,然后存储在内部存储器中。
经过可调的延迟时间后,存储器中的数据被读取并通过另一个DiA转换器转换回模拟信号。
T62M0001内置64K SRAM,可以创造非常高性能的回声/环绕声效果,满足CD播放器、VCD、DVD等AV系统的应用。
低噪音(-90BV典型)低失真(0.17%典型)内置64k SRAM -两种控制模式选择:-睡眠模式功能“简单模式使用并行数据* u-COM模式使用串行数据自动静音功能内置自动复位电路

pinopatleh583

电路背面

运放及dsp电路

电位器特写

mp3播放板

主板正面

ka2284,电平led驱动器

这次更换的主角,坏的电位器,直插6脚10k电位器

这是新的电位器

最后手搓了一条平衡转立体声的信号线,这点走了弯路,我以为它是分开的,怎样试声音都不对,后来改成平衡接法才正常,也很简单,就是信号负接地就行。

这已是年前的事了,帮一个唱歌的朋友维修的

end

网友:
国产的打雅马哈的LOGO不会被打假吗?

网友:
内部还真挺复杂

网友A:
看着这面板就是我没玩过的

网友B:
标上YAMAHA马上高大尚了几个等级,卖贵几百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上YAMAHA马上高大尚了几个等级,卖贵几百不在话下

又不是不能用,也响,声音也不差,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面板就是我没玩过的

这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音量一个混响强度,混响时间,高中低调节,监听,你把它当8台单独的就行,这样就简单了

网友C:
功放输出650W,我觉得达不到,看那环牛就小牛拉大车。

网友:
据说将4558换了能上一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输出650W,我觉得达不到,看那环牛就小牛拉大车。

功放功率计算方法不一样,峰值功率可以有

网友D:
真想从调音台环牛中见到铜线,没有了,早都改成铝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想从调音台环牛中见到铜线,没有了,早都改成铝线的了。

我把那个功放和散热风扇拆掉,现在才15w,一点问题没有还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那个功放和散热风扇拆掉,现在才15w,一点问题没有还安静

好机器静音是非常安静的,没有一点电流杂音。

网友E:
监听一个声道不响,到底哪坏了?

网友F:
高手,很牛的设备。我们这种卡拉米玩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很牛的设备。我们这种卡拉米玩不动。

大佬你太低调了,你一个帮帮团大佬,对这种简直就是有手就会的东西,还说不会,就换一个电位器不是有手就会的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听一个声道不响,到底哪坏了?

大佬,你作为一个帮帮团大佬,看不懂我换了一个电位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一个帮帮团大佬,对这种简直就是有手就会的东西,还说不会,就换一个电位器不是有手就会的活吗? ...

来来,帮忙研究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61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076-1-1.html
这两个帖子都是同一个东西。。现在还是开机就有脉冲音和杂音,找不到头绪。。怀疑要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来,帮忙研究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613-1-1.html

这种故障,别怀疑,立刻请出尘封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来,帮忙研究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613-1-1.html

你那个不好说,你可以用耳机听一下杂音是哪里产生的,示波器不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