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久戴舒适的头戴式廉价包耳耳机,拿来DIY玩的

楼主(2025-02-02):
主要是网上有很多所谓的品牌大耳机的拆机单元出售,价格相当便宜,若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廉价头戴式大耳机来改装(替换原有单元),应该是一个低价发烧的好办法。最好是40mm单元规格的,谢谢!或者有其他推荐也行。

网友A:
这个久带舒适的只有在广告里的才有。

网友:
求便宜,diy乐趣的可以淘个MC游戏耳机大概30+,鱼塘20左右,自己买了一个,接孩子车里听歌用,声音对于价格是惊喜。

求佩戴舒适性的可以考虑山逊SR850绒布款-半开放式或者山寨AKG K52-封闭式

楼主:
40mm拆机单元已买回,目前就是在找哪个成品头戴耳机又便宜又好戴了,计划买回来换单元用。

网友:
这事10多年前我干过,买的魔声拆机高低音双单元,9.9买了两个耳机回来,换上魔声单元。说实话不如9.9的听起来讨喜,自此就不在迷信拆机单元了。目前手上还有10来个单元来的折腾。

网友:
耳机音质不仅仅依靠单元,结构也很关键。包括封闭和开放耳机都是通过腔体结构和调音棉或调音纸的开洞大小来调整的,不信你可以看一下著名耳机的拆机图片看一下,自己DIY的话不一定整出来好的音质。再说网上卖的所谓名牌耳机单元大部分不保真。

网友:
每款耳机广告介绍里都吹得神乎其神,久戴舒适。

网友:
防噪音耳罩可以改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久带舒适的只有在广告里的才有。

梦里也可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mm拆机单元已买回,目前就是在找哪个成品头戴耳机又便宜又好戴了,计划买回来换单元用。 ...

主板对音质的处理更重要,仅有好单元,只是听个响.

网友:
tb经常看看有些批量处理的,选择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对音质的处理更重要,仅有好单元,只是听个响.

俺有专门的耳放,就想用拆机单元DIY一个物美价廉的头戴耳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