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实验的时候,为了防止短路跳闸,是否有必要买个自耦合变压器呢?

楼主(2025-02-02):
各位家中配备自耦变压器了么,
是不是有必要买一个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是啥?隔离变压器?
用小A数漏电开关,空气开关?串联个100-3000w设备。

网友:
应该是隔离变吧?自耦的是电磁共耦,隔离才是磁耦合的

网友:
别问,问就是买...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是啥?隔离变压器?
用小A数漏电开关,空气开关?串联个100-3000w设备。 ...

是隔离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是啥?隔离变压器?
用小A数漏电开关,空气开关?串联个100-3000w设备。 ...

空气开关是否可能不够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是啥?隔离变压器?
用小A数漏电开关,空气开关?串联个100-3000w设备。 ...

串联个100-3000w设备,可以替代隔离变压器么

网友B:
为了防止短路跳闸,为何要买自耦合变压器呢?没必要啊,短路跳闸不好吗?

网友:
用维修电源,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的,大功率的只能跳闸最可靠,曾经因为1600kW的电炉短路故障,炸过一个变压器,整流铜板都化为水了,后来用拖车去克拉玛依借了一个用。所以该炸的时候,变压器也没有太大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防止短路跳闸,为何要买自耦合变压器呢?没必要啊,短路跳闸不好吗? ...

跳闸了,电脑会掉电啊

网友:
有一定作用

网友C:
我做实验的是 一个手转的那种调压器+隔离变压器+ 100W的灯泡+一个短路灯泡的开关+  电压电流表..  适合小功率....

网友D:
建议隔离变压器+串灯泡的维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隔离变压器+串灯泡的维修电源。

我认为也是这样。

网友:
用维修电源

网友:
有条件买一个当然好!可调各种电压进行测试。自耦变压器不是隔离的,使用时需防电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实验的是 一个手转的那种调压器+隔离变压器+ 100W的灯泡+一个短路灯泡的开关+  电压电流表..  适合小功 ...

这种方法应该是最理想的了。家用应该也没大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跳闸了,电脑会掉电啊

加个UPS就行了,或者换成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UPS就行了,或者换成笔记本电脑

好多个电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实验的是 一个手转的那种调压器+隔离变压器+ 100W的灯泡+一个短路灯泡的开关+  电压电流表..  适合小功 ...

你的隔离变压器多大功率?

啥样子?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