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点太饱满是不是也不好?一个理想的焊点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25-02-02):
之前温度低焊不上,调高温度后,焊上了,
但是这个焊点是不是太过于饱满了?
这种焊点除了浪费焊锡,还有哪些缺点呢

网友A:
最好是焊点跟PCB之间是钝角,这个太圆了。不光是浪费的问题,这样抗机械冲击性能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焊点跟PCB之间是钝角,这个太圆了。不光是浪费的问题,这样抗机械冲击性能也不行 ...

焊点大,为何不抗冲击?

网友:
这样没事,很好

网友:
这焊点不行,应该是稍微有点内凹进去不用外凸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点大,为何不抗冲击?

据说这样容易把焊盘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样容易把焊盘带下来

如何把大焊点变小呢?

网友B:
据说焊点太饱满也会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焊点太饱满也会造成接触不良。

为何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把大焊点变小呢?

焊的时候少加点焊锡就行了,已经焊完了的吸掉重新焊

网友:
你真牛,一般烙铁容不下这样的形状

网友:
这样的焊点看不出引脚是否真的吃上锡了。

网友:
焊锡多了 太饱满

网友C:
优质焊点应该类似于体操运动员,该凸的凸,该凹的凹,楼主这个焊点有点相扑肥了,内部可能掩盖假焊。不过也看到铝基LED灯板的线头的焊点是这样的,烙铁焊的特点,铝板散热太快,没有球点就是白渣式虚焊~楼主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这焊点算正常了。

网友D:
焊接手法还与焊锡质量有关,圆润光亮。

网友:
焊点拆了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手法还与焊锡质量有关,圆润光亮。

哪种焊锡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质焊点应该类似于体操运动员,该凸的凸,该凹的凹,楼主这个焊点有点相扑肥了,内部可能掩盖假焊。不过也 ...

这个是铜排,
这种焊成富士山形状是不是有点难?

需要先给铜排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