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绿巨能18535可以改12v输出不?

楼主(2025-02-02):
大家好,手里有个绿巨能18535,铭牌是18.5v输出,东西是好的,现在用不到,扔掉怪可惜,怎么改成12v输出?

网友:
沿着光耦找tl431,然后改分压电阻试试再说,降压好改

网友:
去掉那个丝印432的贴片电阻试试。

网友:
都可以改的,这个就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A:
查一查U4的管脚,若与431一致,则按431进行调整。

网友B:
找到TL431改上下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U4的管脚,若与431一致,则按431进行调整。

谢谢,周么有空了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TL431改上下分压电阻

有时间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