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铸工胶和免钉胶哪个更加好用?

楼主(2025-02-02):
有两种胶水都用过的朋友么?

哪种胶水更加好用呢

网友:
我只用过免钉胶。两种胶的用途不一样,要根据场合来使用。

网友:
适用的材料和场合不同吧

网友A:
铸工胶是双组分胶,类似环氧树脂
免钉胶是单组分,类似万能胶,家装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场合不一样,铸工胶是硬胶,那个免钉胶是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合不一样,铸工胶是硬胶,那个免钉胶是软胶。

免钉胶固化后也非常硬,不是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工胶是双组分胶,类似环氧树脂
免钉胶是单组分,类似万能胶,家装用的比较多 ...

免钉胶不是树脂么?

网友C:
看广告就知道两种胶的用途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合不一样,铸工胶是硬胶,那个免钉胶是软胶。

兔钉胶固化之后也是硬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广告就知道两种胶的用途不一样

不重要,能水就行...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网友D:
这两种胶我都用过,免钉胶没想象中的粘接力大,铸工胶来劲比较慢。

网友:
一个硬一个软看用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免钉胶固化后也非常硬,不是软胶?

我这个固化之后,边缘溢胶还是能抠下来的,硬度没铸工胶那么高。劲小点,适合往瓷砖上粘挂钩,拆的话也能拆下来。铸工胶要想拆的话得费点劲了

网友:
一种胶水不是万能的要看你粘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固化之后,边缘溢胶还是能抠下来的,硬度没铸工胶那么高。劲小点,适合往瓷砖上粘挂钩,拆的话也能 ...

铸工胶更硬?是不是也更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胶我都用过,免钉胶没想象中的粘接力大,铸工胶来劲比较慢。

铸工胶固化速度比免钉胶慢?

网友:
看你粘什么

楼主:
粘开关按钮,用哪个好?

网友:
修复按钮缺损用铸工胶,如果是粘贴用的话用免钉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