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TDS1012B示波器使用和评价

楼主(2025-02-02):
TDS系列的示波器是行业标杆,引来竞争厂家纷纷效仿。但是有一样他们永远没有做到。那就是专用芯片。

TDS1012B和后面的C相比,仅仅缺少一个高级功能,其他完全一样。旋钮的手感也和C一样。不得不赞一下泰克TDS的旋钮阻尼感,不会像国产那样的松垮。每次把玩都要转动几次玩玩。

网友A:
在20年前,这个规格的示波器还是可以的,现在这参数不就和30元的万用表一个级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0年前,这个规格的示波器还是可以的,现在这参数不就和30元的万用表一个级别吗?

...

价格上看可能还不止30元,当年上万。

不过你说参数的话,国产的到现在还做不到每个通道单独1G。还玩文字游戏。我也想不到示波器就这么难。人家二十年前的技术现在还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上看可能还不止30元,当年上万。

不过你说参数的话,国产的到现在还做不到每个通道单独1G。还玩文字 ...

不是做不到每个通道单独一G,而是做成2G采样率,更高的单通道带宽,可以卖更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做不到每个通道单独一G,而是做成2G采样率,更高的单通道带宽,可以卖更高价 ...

多么无力和无聊的辩解

楼主:
泰克示波器说是1G采样率那就是每个通道都是1G。国产的也说自己是1G。但是其实是两个通道加起来1G。指标直接对半砍。这个尿性到现在还没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么无力和无聊的辩解

辩解个毛啊,这也许是厂家 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是成本的原因,一般人容易忽略这种ADC独立还是对半分,厂家就在这方面投机设计。至于你不爽这点,选择权在自己。性价比自己权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克示波器说是1G采样率那就是每个通道都是1G。国产的也说自己是1G。但是其实是两个通道加起来1G。指标直接 ...

单通道1G的多了去了,普源的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