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bsl36b18 电池双闪

楼主(2025-02-02):
日立bsl36b18电池出现双闪故障,查询是主控芯片检测到电池故障锁定了,芯片是raj240080,不知道瑞萨的芯片能不能用rt809f编程器解锁,有那位高手能帮忙一下吗

楼主:
这电池有代用板,可以无损更换,只不过想通过编程器修改锁定数据或芯片复位解除电池双闪故障

网友A:
现在都是收费的,不如买破解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收费的,不如买破解板子

破解的板子肯定很贵的,毕竟解一次锁卖家都要收100元,解完锁的板都可以买2块故障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破解的板子肯定很贵的,毕竟解一次锁卖家都要收100元,解完锁的板都可以买2块故障电池了 ...

日立充电器双闪,一般是电池每节芯不均衡造成的,可以采取短路法解决。

日立、松下都没有像牧田做得那样恶心,都可以利用电池和充电器进行“巧妙”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充电器双闪,一般是电池每节芯不均衡造成的,可以采取短路法解决。

日立、松下都没有像牧田做得那样 ...

短路法好像取消了保护,强制输出,相当于充电放电直通,那电池保护板等于没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路法好像取消了保护,强制输出,相当于充电放电直通,那电池保护板等于没作用了 ...

短路需要一定技巧,就是让芯片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需要一定技巧,就是让芯片复位。

这芯片复位脚吗?raj240080的26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复位脚吗?raj240080的26脚吗?

低电平触发复位。

楼主:
不行的,这是芯片复位脚,不能数据复位

楼主:
不搞了,换板算了,拆电池都能烧保险

楼主:
这样的内阻,不知道大不大,两块二手电池180元,代用板2块90元,不知道这价格有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