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菜又爱玩:点焊机点焊效果关键参数分析

楼主(2025-02-02):
看了坛友制作了很多点焊机,心头痒痒啊,自己就香点焊个18650等等小零件,看了手搓40mm2的导线、手搓变压器、手搓PCB···望尘莫及啊

看到坛友的制作用料相当足够,在回头看看某宝的成品点焊机套装,5个MOS,12AWG导线,估计不超过3mm直径的焊笔,对比坛友点焊机就成了玩具。

今天来分析下点焊机不堆料的情况下,如何达到想要的效果。

点焊,自己理解就是短时间大电流,通过局部发热融化镍带,起到焊接目的。
根据热量公式Q=UIT=I^2*RT=U^2*T/R
在点焊材料一定的情况下,(R焊接内阻一定)影响点焊效果的参数无非是电流和时间,在电源和线材一定的情况下,T是焊接质量关键。T短了焊不牢,T长了焊点发黑焊透了··

一、内阻关系

1、电源内阻,通常我们使用的锂电池、超级电容、变压器算是恒压源,电源内阻代表瞬间放电能力,越小越好。
2、线路电阻表示损耗,也是越小越好。
3、焊接内阻,稍大好,这就是铜带为啥不好焊,铜带内阻小了发热不够。

二、电源组合方式影响

比如有2块电芯(超级电容同理),电芯电压U,内阻R1,采用并联和串联对焊接影响。这里采用定性分析,线路内阻R2、焊接内阻R3一定情况下。
当电芯串联时,I=2U/(2R1+R2+R3)
当电芯并联时,I=U/(0.5R1+R2+R3)
R2+R3视为常数K,公式转换为

当电芯串联时,I=2U/(2R1+K)
当电芯并联时,I=U/(0.5R1+K)=2U/(R1+2K)
当R1=K时,I串=I并
当R1<K时,I串>I并
当R1>K时,I串<I并
而点焊机电源内阻在0.X~X毫欧,线路内阻在X毫欧,点焊处内阻更大,即实际点焊机 模型R1<R2+R3。

综上,电芯串联比并联焊接能力/效果更好

三、导线内阻影响

这个没啥说的,越小越好,所以论坛大神手搓40mm^2点焊线确实有用的。

四、焊接内阻/焊笔选择

焊接内阻并不是越小越好,反而稍大更能提高焊接质量,但是太大发热不够无法焊接。
焊接内阻R=ρL/S ρ表示材质电阻率,L表示长度,S截面积。
还是定性分析,焊接材料一定时,点焊笔尖S越小,R越大。
Q=UIT=I^2*RT=U^2*T/R
I=U/(R1+R2+R3)
笔尖Q=I^2*R3*T=U^2*R3*T/(R1+R2+R3)^2,这时R1+R2为常数M,U^2*T为常数N
则Q=N*R3/(M+R3)^2=```这里积分化解有点忘了,定量分析,如:
当R3=0时(超导体),Q=0
当R3=0.1M时,Q=0.08N/M
当R3=0.5M时,Q=0.22 N/M
当R3=0.9M时,Q=0.249 N/M
当R3=M时,Q=0.25N/M
当R3=1.1M时,Q=0.249 N/M
当R3=2M时,Q=0.22N/M
综上,当R3=M=R1+R2时,点焊处Q最大

结论:R3变大,虽然电路总Q变小了,但是点焊笔尖Q会先变大后变小,当R3=R1+R2时点焊能力/效果更好。
不同电源内阻、线路内阻的情况下,点焊笔应该随之匹配,当电源强劲、线路粗壮时(R1、R2小),电焊笔尖选择较粗(R3小),反之亦然。
同理可扩展,当焊点铜带时,应选用较细笔尖

写在最后,某宝30+的点焊机控制板,12AWG线材,可以考虑提高电源电压、减小点焊笔尖来增强点焊效果。

后续更新:用启动宝制作低成本点焊机方案、组装及测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6806-1-1.html

网友:
第二点“综上,电芯串联比并联焊接能力/效果更好。”
你不考虑单块电芯的过流能力?

网友:
确实应该分析

网友:
分析过程有点看不懂 结论看懂了

网友:
俺不管过程,只看结果

网友:
分析的挺详细

网友:
蛇年大吉/春节快乐

网友A:
你分析了半天,哪个是R1哪个是R2、 R3? 在电路图中标出来比较好。

网友:
没时间看了,看了下结论
电压高可以放出更大电流没错,但是也要考虑供电用的什么  比如电池还是电容
笔尖的选择不一定要咬死粗细,可以多测 多点不同的材料取个平衡,裸点铜带时候笔尖消耗是很大的(粘连 炸火 等)细笔尖抗不了多久
需求高的话建议还是镀镍或者纯镍来叠铜带点,增加牢固性的同时也不需要更高的电流
个人平时也就点0.2镀镍钢带或者0.1叠0.1镀镍钢带,放电要求高的电池包比如FPV电池包会用0.1钢带叠0.15紫铜带,  像是纯镍带太贵了 我也没买

网友B:
“综上,电芯串联比并联焊接能力/效果更好”
这个结论肯定有问题。就拿普通的变压器点焊机来说,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为何变压器次级都缠3圈而不是缠6圈呢?

还有楼上说的“电压高可以放出更大电流没错”,真的“没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综上,电芯串联比并联焊接能力/效果更好”
这个结论肯定有问题。就拿普通的变压器点焊机来说,其它条件相 ...

"还有楼上说的“电压高可以放出更大电流没错”,真的“没错”吗?"

这话真没错!
前提已经说了,电源内阻够小.

网友:
作为pdd点焊机购买者,也是5个mos,线是12awg的用户,感谢大佬提点

手头有16平的电源线,用做过江龙,感觉已经很够用了,确实太粗了
拆电缆还多一根6平的,粗细我觉得还行,实际数了一下,测算大概是5.4平左右,比12awg的3.3平强了,可以有
当然了,电路板上那三根铜条,也要加粗一下,再加上6平的单根铜丝就够了吧

网友:
道长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上,电芯串联比并联焊接能力/效果更好”
这个结论肯定有问题。就拿普通的变压器点焊机来说,其它条件相 ...

问得好。变压器电压比=匝数比,u1/u2=n1/n2
,点焊机二次绕组内阻很小不足1豪欧,假设负载负荷10豪欧,在U1,N1一定的情况下,提高U2(增加二次绕组圈数)的确可以提高点焊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析了半天,哪个是R1哪个是R2、 R3? 在电路图中标出来比较好。 ...

回头补个图

网友:
教课书上说了的,负载阻抗等于输出内阻时,负载获得最大功率。

网友:
直接上干货啊,,用哪个形式或者直接如何制造一个
坐等,,,期盼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得好。变压器电压比=匝数比,u1/u2=n1/n2
,点焊机二次绕组内阻很小不足1豪欧,假设负载负荷10豪欧,在 ...

公式没错,但它是“匝数电压比”,不是“匝数电流比”。在这里,变压器的尺寸是固定的,缠3圈和缠6圈的线径不一样,内阻不一样,电流更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楼上说的“电压高可以放出更大电流没错”,真的“没错”吗?"

这话真没错!

很小不等于没有,但并联的内阻小于串联也是没错的。楼主用了公式,但公式中某一项变化,其它项也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