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奇管道水泵抽水量减小,拆修一下,有点惊诧

楼主(2025-02-02):
把洗衣水泵到储水箱里冲马桶,精心挑选了一个水泵
水泵整体非常规矩,少见铆钉的漂亮铭牌

显眼的合格标贴

纤细的参数

先拆开接线盒,测分相电容正常

挪开电容惊诧了:完美漂亮的机壳咋破洞了?!?!

原来千挑万选也夹渣,“合格贴”有点刺眼~但是没逮到出水少啥么鬼,继续拆泵体
哇~叶轮长满尤瘤啦!!

用半天功夫铲掉下一堆灰色垃圾

原来叶轮是粗拉的铸铝件,锈加水碱已经弄的它面目全非,不仅出水减少可能很快完犊子了吧?

网友A:
真是持家有道,洗衣机水都不浪费,增加电费减少水费

网友:
洗衣机水都脏了,冲马桶 ,马桶里面会有脏污的

网友:
水泵整体非常规矩 挺好

网友:
给你两个方案,1是用上排水的洗衣机直接打到水箱,2是用不锈钢泵

网友:
你那里水多少钱一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持家有道,洗衣机水都不浪费,增加电费减少水费

+1,撸主这小算盘打得真响...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网友:
被腐蚀严重。

网友:
储水箱有0.5立方么?放楼顶?

网友B:
感觉鱼缸水泵就可以

网友:
铸铁叶轮会比铝质叶轮耐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鱼缸水泵就可以

首先会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与洗衣机排水泵联动,同一时间把水抽走,这样好处是没外接水桶,点地方少,缺点是接线复杂一点。另一个方案是洗衣机排水出来用桶接住再抽走,好处是简单,缺点是占地方,如果抽到楼上储水箱,你的鱼缸水泵扬程能打几米?

网友:
不锈钢或黄铜的可能寿命长些

网友:
楼主楼主,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不:马桶上面整个大水箱,洗衣机抬升至水箱上表面,整个步梯至洗衣机,这样,洗衣时上上下下,再整个单片机烧个程序:设计个自动装置洗衣机第一次水外排,第一次以后的水自动进入大水箱。哦豁,不浪费水还锻炼了身体;然后,然后成立公司,市场推广,赚钱了后呢,重新设计,马桶上整个水池……

网友:
20年前自吸泵叶轮都是黄铜的,现在偷工减料很严重

网友:
这水泵冤的很,人家就不是让你抽污水的。你倒好,让它干了又脏又累的活儿,还要蒙冤受屈背上质量的锅!

网友:
铝和碱性溶液会发生化学反应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用污水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