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不记得密码了,请问下华为手机锁怎么解啊?

楼主(2025-02-02):
不记得密码了,试了好多次,是要专门的工具吗?可以买吗?还是说根本解不了?谢谢

网友A:
确定不是捡的手机?
这年头还有不记得手机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捡的手机?
这年头还有不记得手机密码的?

不是捡的,也许是順手的是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
绑定了华为账号的可以用华为账号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