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1代mips openwrt系统磁盘挂载关机或重启失效问题

楼主(2025-02-02):
主机名    Kwrt
型号    JDCloud RE-SP-01B
目标平台    ramips/mt7621
固件版本    Kwrt 24.10.0-rc5 01.09.2025 / LuCI openwrt-24.10 branch 26.001.48925~f5c1806
内核版本    6.6.69

路由器自带128G MMC存储芯片,我想分两个区,其中5GB出来挂载/overlay,剩下的107GB左右做为下载目录,
用SSH连接路由器,查看到我的MMC磁盘是/dev/mmcblk0;
用fdisk /dev/mmcblk0命令分两个区,都是主分区,输入W保存;
然后格式化两个分区,mkfs.ext4 /dev/mmcblk0p1、mkfs.ext4 /dev/mmcblk0p2;
接着使用挂载命令挂载mount /dev/mmcblk0p1 /overlay、mount /dev/mmcblk0p2 /mnt/mmcblk0p2;
重启之后挂载成功,看到/overlay有5G容量,/mnt/mmcblk0p2 107G容量,但是我使用重启命令reboot或者shutdown关机命令,再次启动,有很大几率/mnt/mmcblk0p2挂载失效了,而且再也挂载不上去,查阅资料,说要改动/etc/config/fstab和/etc/rc.local配置参数,我用AI搞了个自动挂载的脚本,重启之后挂载成功了,但是关机之后启动又掉挂载,导致我下载一半的文件得重新下。折腾很久都不成功。
这是我搞得脚本:

#!/bin/bash

# 卸载分区 /dev/mmcblk0p1
echo "卸载 /dev/mmcblk0p1 分区..."
umount /dev/mmcblk0p1

# 格式化 /dev/mmcblk0p1 为 ext4 文件系统
echo "格式化 /dev/mmcblk0p1 为 ext4 文件系统..."
mkfs.ext4 /dev/mmcblk0p1

# 创建挂载点
mkdir -p /overlay
mkdir -p /mnt/mmcblk0p2

# 编辑 /etc/config/fstab
cat <<EOF > /etc/config/fstab
config 'global'
        option  anon_swap       '0'
        option  anon_mount      '0'
        option  auto_swap       '1'
        option  auto_mount      '1'
        option  delay_root      '5'
        option  check_fs        '0'

# 配置 /dev/mmcblk0p1 挂载到 /overlay
config 'mount'
        option  target  '/overlay'
        option  device  '/dev/mmcblk0p1'
        option  fstype  'ext4'
        option  enabled '1'
        option  options 'rw,sync'
        option  enabled_fsck '0'

# 配置 /dev/mmcblk0p2 挂载到 /mnt/mmcblk0p2
config 'mount'
        option  target  '/mnt/mmcblk0p2'
        option  device  '/dev/mmcblk0p2'
        option  fstype  'ext4'
        option  enabled '1'
        option  options 'rw,sync'
        option  enabled_fsck '0'
EOF

# 更新 /etc/rc.local 以确保挂载
if ! grep -q "mount -o bind /mnt/mmcblk0p1 /overlay" /etc/rc.local; then
    sed -i '/exit 0/i mount -o bind /mnt/mmcblk0p1 /overlay' /etc/rc.local
fi

# 将根文件系统内容复制到外部存储设备 /mnt/mmcblk0p2
cp -a /overlay/* /mnt/mmcblk0p2/

# 输出提示信息
echo "配置完成。请重启系统以应用更改。"

最后我就放弃分两个区了,直接用自带的分区扩容插件把整个磁盘容量都作为/overlay挂载

transmission下载目录都放在/overlay/transmission/done,还要给予用户权限,之后就正常了,下载一半的文件shutdown关机之后,启动还能断点续传,目前就这样用了。
但是有没有老哥知道为什么分两个区之后挂载经常丢失挂载???

楼主:
非常大的overlay空间,之前把/dev/mmvblk0p1 5G容量挂载到/overlay空间,剩余的作为/mnt/mmvblk0p2挂载,重启或者关机/mnt/mmvblk0p2挂载就会不见,有时候能重新挂载上去,有时候不能挂载上去

网友:
配置都没问题,也许重启后有哪个服务没有i激活

网友:
实际上是重启后文件系统就坏了,需要修复。即使修复了也会丢文件。

有时内核 会有出错信息,但是即使用没有出错,也会坏。
不管是挂 overlay还是 rootfs 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