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0比1探头问题

楼主(2025-02-02):
普通X10 是9M电阻加机内1M,如果想要实现X100探头需要99M电阻吗,这99M不好找呀,不知道有没有拆过X100探头讲解下

网友:
99M 与 100M 只有 1% 的差距,直接使用就行。 以普源的SDS1000系列为例,垂直增益准确度 3~4%,远高于1%。

如果想找 99M,可以买 100M 1%的电阻,自行测量筛选

如果买 100M 5% 的电阻筛选也行,不过,如果温度系数大的话,只怕冬天筛出的 99M 到夏天就不是 99M ,反之,夏天筛出的 99M 到冬天也不是 99M 了

网友:
要几个电阻串联,即使有单个99M的电阻,如果要测高压,耐压也不一定够。

网友:
示波器不是高精度设备,前两年国产12bit铺开前不算那些天价的,入门一大堆都是8bit,99M还是98M大概真不重要。

另外10x不一定是10M输入阻抗的,我有一套10435A,只有10x一档,是1M输入阻抗的。换言之100x可以是1M分10k

网友:
按道理是99m的,应该是串联电阻

网友A:
没必要购买100X探头,测振荡波形,选择电压低的测试就行了,只要有振荡,就证明芯片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购买100X探头,测振荡波形,选择电压低的测试就行了,只要有振荡,就证明芯片工作正常 ...

高压需要测试呀,不小心碰到也能保住探头

网友:
diy示波器探头需要的设备比较多,一般是做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