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0L容量电热水器,美的买哪个型号比较好?要求维护起来方便一些

楼主(2025-02-02):
现在在用的美的热水器,换镁棒太麻烦了,

想买个新的美的热水器,40L的,哪个型号镁棒换起来比较容易呢

网友A:
换什么镁棒,几百块随便买一个,坏了直接换新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什么镁棒,几百块随便买一个,坏了直接换新的...

能省则省啊。。。

你家有电热水器么?

网友B:
建议买个60,65的,一级能效保温好的,咸鱼看看有没有本地一两百,4年以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省则省啊。。。

你家有电热水器么?

南方用自来水基本上没水垢,用井水或者北方硬水就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个60,65的,一级能效保温好的,咸鱼看看有没有本地一两百,4年以内的 ...

60L 9成新美的热水器,200可以买到么

网友C:
俺都不敢用电热水器,太耗电了。一直用太阳能,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都不敢用电热水器,太耗电了。一直用太阳能,还是挺好的。

太阳能阴天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省则省啊。。。

你家有电热水器么?

买!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方用自来水基本上没水垢,用井水或者北方硬水就比较多

南方的一样是有水垢,,烧水壶烧一次就有水垢了

网友D:
电热水器都要换镁棒。。换镁棒的方法也都差不多。。都是从底部拧开一个螺丝就能换了。。这都麻烦那就加钱买高端的电子镁棒。。号称终生免更换。。
建议买海尔。。内胆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水器都要换镁棒。。换镁棒的方法也都差不多。。都是从底部拧开一个螺丝就能换了。。这都麻烦那就加钱买 ...

有些热水器要整个拆开才能换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水器都要换镁棒。。换镁棒的方法也都差不多。。都是从底部拧开一个螺丝就能换了。。这都麻烦那就加钱买 ...

终生免更换,哪些热水器的镁棒终身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水器都要换镁棒。。换镁棒的方法也都差不多。。都是从底部拧开一个螺丝就能换了。。这都麻烦那就加钱买 ...

海尔热水器内胆比美的好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尔热水器内胆比美的好多少?

没有要整个拆开。。第三句话。。(除非小厨宝)
具体看官方描述有使用电子镁棒的。。这可以免更换。。
曾有人整个锯开内胆。。发现海尔内胆稍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要整个拆开。。第三句话。。(除非小厨宝)
具体看官方描述有使用电子镁棒的。。这可以免更换。。
曾 ...

稍厚是厚多少?

网友E:
热水器都一个样,还不是一样的操作,我一直用万和,第一台用了十多年了,也没坏,就是外观太旧就换了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水器都一个样,还不是一样的操作,我一直用万和,第一台用了十多年了,也没坏,就是外观太旧就换了台新的 ...

你说的十多年是不是快20年了?

一般热水器用10年,外观看不出旧了吧

网友:
买过一个AO史密斯,金圭内胆,看着广告那漂亮国大娘们说用了50年,第十年漏水了
这机子没看到有镁棒,据说在壳子里面,现在买了个美的,特地问安装师傅
感觉安装专业,维护也不专业,看了一圈告诉我,没有的

网友:
40L?洗个10分钟水温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