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淘宝上刷到个4T的固态只要¥950,但是是个没听过的牌子/EXASCEND EXPC3M004TB

楼主(2025-02-03):
感觉有点香,但是颗粒和主控不知道是哪家的,也不清楚是不是后打的标

网友:
固态做那么大容量简直是本末倒置,还不如老老实实把垂直机械硬盘做好,价钱卖贵一点消费者也能接受!

网友:
崩了全都没了 小点好

网友:
这些应该是拆机翻新盘,但是卖家只敢1年质保说明寿命堪忧

网友:
目前所有能接触到的tlcqlc颗粒冷数据一般几个月就完蛋了,就算半年不完蛋也是在ldPC软纠错下拼命纠错读取降到龟速。名厂小厂都一个鸟样,不转成slc根本就没法要。目前已知只有2246en2258xt有完美转slc功能,,后来的主控这个功能全被软件限制或者取消了。2259xt也可以但那不是二般爱好者能玩的转的。其他所有转不成slc的主控尤其是所有nV盘高速主控都直接扔进垃圾堆

网友:
这盘听说挺热的
马牌主控性能和稳定性看固件,不知道至誉的固件写的咋样

网友:
这个牌子没有听过,购买要小心。

网友:
杂牌中的杂牌,过段时间店铺直接没了,质保形同虚设

网友:
马牌主控,大火炉
硬盘还是买原厂的好,除了英睿达

网友:
这个价格还不如搞个2T的WD740

网友:
俺都是128或256的固态做系统,+机械盘

网友:
固态主控和flash就那几家感觉还是原厂好点

网友:
做工不错,应该还好

网友:
斗胆买了一个,感觉温度还行,有散热片的情况下还凑合,到手确实SMART基本都是0 ,现在的数据是我测了一轮10G ASSSD以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