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拼多多上的镁棒靠谱么?20mm直径,25cm长度,合理价格是多少?

楼主(2025-02-03):
为何看了几个价格差别挺大?

20mm直径,25cm长度镁棒,一般成本价要多少钱?

网友A:
哪种?
我知道的镁棒有户外用的,摩擦出火花,点火的
还有一个是电热水器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
我知道的镁棒有户外用的,摩擦出火花,点火的
还有一个是电热水器里的 ...

热水器中使用的镁棒

网友B:
过去在化学课上见过老师点镁条,发出明亮的白光。轻金属,活泼。。。就知道这些,老师教的。傻傻的还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在化学课上见过老师点镁条,发出明亮的白光。轻金属,活泼。。。就知道这些,老师教的。傻傻的还记得。 ...

镁棒也能点着么

网友C:
一看上学就没学好,镁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容易与水、酸、氯气等物质发生反应。例如,镁在硫酸中可以被氢气还原,生成硫酸镁和氢气。

网友D:
已经网购过电热淋浴器上用的镁棒,不过才发现多多上的最便宜。

网友:
9.9包邮,不能再多了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网购过电热淋浴器上用的镁棒,不过才发现多多上的最便宜。

你不怕买到假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上学就没学好,镁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容易与水、酸、氯气等物质发生反应。例如,镁在硫酸中可以被 ...

一般点着的是镁粉或者镁条,不是镁棒

网友B:
过去照相用的闪光灯就是用燃烧镁箔来产生强光的。称为镁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照相用的闪光灯就是用燃烧镁箔来产生强光的。称为镁光灯。

直接燃烧镁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点着的是镁粉或者镁条,不是镁棒

只要热量到位,镁棒也一样点。   只是一旦燃了,你可就快很刑楼。。

一旦燃了,怎么打体积你是控制不住的,并且其亮度让你无法观察它,致盲后你是扔也不是,拿着也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燃烧镁箔么?

在灯泡里放镁箔和电极,通电闪一下。。。  这东西连云港、浙江一些老物件库里有,咸鱼应该有挂着卖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不怕买到假货么

确实有假的,杂铝或锌合金,反正差不多,都是灰白色金属棒,氧化后也是灰,差别就是点不着,在水里腐蚀极少,根本做不了牺牲阳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燃烧镁箔么?

就这东西,镁闪光灯泡,一次性的。           闪一次换一个。

里面就是镁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东西,镁闪光灯泡,一次性的。           闪一次换一个。

里面就是镁箔。

亮度多高?现在还有人用这种闪光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假的,杂铝或锌合金,反正差不多,都是灰白色金属棒,氧化后也是灰,差别就是点不着,在水里腐蚀极 ...

锌合金比镁偏移很多么?

网友:
别买便宜的,便宜的有可能是铝棒,放热水器里根本不会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点着的是镁粉或者镁条,不是镁棒

热水器里的镁棒应该不是纯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