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别用Kimi与deepseek两个AI写了个51单片机发射NEC红外编码的程序

楼主(2025-02-03):
给它们提一样的问题,看看它们推理过程的差异以及给的程序的区别。

楼主:
可见DeepSeek在编程方面完胜Kimi。

网友:
DeepSeek懂嘞不少

网友:
deepseek-r1,深度思考,671B参数,当然厉害。

网友:
豆包也挺好用的。

网友A:
有没有人本地部署过呀,试试看对硬件要求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本地部署过呀,试试看对硬件要求高不高

听说不如在线版的。

网友:
来自ai的回答

在数码之家(如国内知名数码论坛“数码之家”或类似平台)发好帖子,需要结合内容质量、格式规范以及社区互动技巧。以下是一些关键步骤和建议,帮助你发布高质量、受欢迎的帖子:

---

### **一、前期准备**
1. **明确主题**
   - 确定帖子类型(如评测、教程、维修经验、资源分享、提问求助等),确保内容聚焦,避免泛泛而谈。
   - 如果是技术类帖子(如拆解、维修),需提前准备详细步骤和素材。

2. **研究版规**
   - 阅读论坛的**发帖规则**,避免触犯敏感内容、广告限制或格式要求。
   - 选择正确的**板块分类**(如“拆机乐园”、“数码维修”、“DIY制作”等),确保帖子被目标用户看到。

3. **收集素材**
   - 拍摄高清图片或录制视频(如拆解过程、故障现象),确保关键步骤有图佐证。
   - 整理数据(如产品参数、测试结果),增强可信度。

---

### **二、内容撰写技巧**
1. **标题吸引人**
   - 简明扼要,突出亮点(如「全网首拆!XX手机主板深度分析」或「零成本修复笔记本不开机故障」)。
   - 避免标题党,需与内容真实相关。

2. **正文结构清晰**
   - **开头**:说明发帖目的(如分享经验、求助问题)。
   - **主体**:分步骤描述(如拆机教程需按顺序标注步骤),配合图片/视频。
   - **结尾**:总结成果、提出疑问或邀请讨论(如“欢迎交流类似案例”)。

3. **图文并茂**
   - 图片需清晰,标注关键部位(可用红圈、箭头指示)。
   - 上传前压缩图片大小(避免加载慢),但保持分辨率可读。
   - 视频可上传至B站、优酷等平台,插入链接到帖子中。

4. **技术细节**
   - 如果是维修或DIY,需写明工具型号、材料规格(如焊锡丝品牌、万用表型号)。
   - 提供数据支撑(如电压测量值、温度测试结果)。

---

### **三、格式优化**
1. **排版美观**
   - 合理分段,用短句和列表提升可读性。
   - 使用论坛支持的排版工具(如加粗、颜色标记重点内容)。
   - 避免大段文字堆砌,适当留白。

2. **附件与资源**
   - 上传文件(如电路图、固件)时注明版本和适用机型。
   - 分享网盘链接需确保长期有效,避免失效。

---

### **四、发布后互动**
1. **及时回复**
   - 关注评论和提问,礼貌解答疑问,尤其是技术细节。
   - 对建议表示感谢,适当更新帖子补充内容。

2. **推广与维护**
   - 将帖子分享到相关社交群组(如QQ群、微信群),增加曝光。
   - 定期顶帖(遵守版规,避免频繁灌水)。

3. **申请精华/加亮**
   - 高质量帖子可联系版主申请“精华”或“推荐”,提升可见度。

---

### **五、常见注意事项**
- **避免广告嫌疑**:不直接推广商品,如需提及品牌,保持中立态度。
- **尊重版权**:引用他人内容需注明来源,禁止盗用图文。
- **安全提示**:涉及电路维修、高压操作时,需添加安全警告(如“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

---

### **示例模板(拆机评测类)**
**标题**:〖原创〗小米XX路由器拆解:内部做工究竟如何?
**正文**:
1. **背景**:购入小米XX路由器后频繁断网,决定拆机排查。
2. **工具**:T6螺丝刀、翘片、万用表。
3. **步骤**:
   - 步骤1:卸下底部4颗螺丝(配图)。
   - 步骤2:用翘片沿缝隙分离外壳(注意卡扣易断)。
   - 步骤3:发现散热片松动,重新固定后问题解决(故障点特写)。
4. **总结**:散热设计存在缺陷,建议改进。

---

通过以上方法,你的帖子将更易获得关注和认可,同时为社区贡献有价值的内容。

网友:
教育的方式方法都要变革了

死记硬背,在AI面前通通可笑

网友A:
其实,我们论坛也是AI或者大数据的养分,你们看这个结果,AI结果居然参考了我的帖子,感觉好搞笑呀,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们论坛也是AI或者大数据的养分,你们看这个结果,AI结果居然参考了我的帖子,感觉好搞笑呀,自己回 ...

本来就是全网剽窃生成,这就是AI自动“学习训练“

网友:
我之前临时需要编个程序,需要一天时间搜索例程+复习语法+配置编程环境(依赖库),还需要一天时间进行各种调试和修改。但是昨天,通过deepseek,5分钟内搞定了程序的主题部分(调整了两次需求说明),半小时调整了本地的编程环境(增加依赖库),测试很好用,比我自己编的不管是输入输出还是算法都要强得多。
AI对于我这种一年写不了几次代码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救世主。

网友:
应该是稍微调试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
现在的ai提高了效率

网友:
高科技 不会玩

网友C:
好像就是强大的搜索功能

网友:
我用wincupl编程GAL16V8,用Kimi和DeepSeek都基本能完成代码,相对来讲,DeepSeek更强。很老的技术和软件了。以前用百毒费了很大精力也未能收集到有用资料,再次BS它,除了会推送虚假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是强大的搜索功能

除了搜索完全平替BD,还能组合生成。BD可以休矣,钻到钱眼子里了,全是广告,有谷歌在,它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全网剽窃生成,这就是AI自动“学习训练“

不仅仅是剽窃,能组合生成,可以根据你的提问进行调整。搞笑的是我要生成新代码,竟然参考我一天前在论坛里发的代码,搜索过程能看到。但是,我写的代码也是它生成后我规范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