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力矩棘轮扳手买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5-02-03):
各位手上有这种扳手么?

用它是不是可以确保螺丝不会拧的太紧?

用这种扳手是不是可以确保不会把东西拧坏

网友A:
不重要场合还是用手+胶水 3 4 5 6用手腕力8 10 12 用肘部出力 胶水分可拆卸和不可拆卸  用力矩扳手每个号要拧一个标定值 螺丝强度不一样扳手的值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重要场合还是用手+胶水 3 4 5 6用手腕力8 10 12 用肘部出力 胶水分可拆卸和不可拆卸  用力矩扳手每个号 ...

你说的胶水是螺丝胶水么?

网友B:
实耐宝数显那款扭力扳手非常好,就是价格看你能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耐宝数显那款扭力扳手非常好,就是价格看你能不能接受

机械的不好么,为何要买数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的不好么,为何要买数显的?

机械的用久了就想换数显的,好不好不一定,数显的贵的多,我只有机械的达威力和霍夫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用久了就想换数显的,好不好不一定,数显的贵的多,我只有机械的达威力和霍夫曼

...

你的力矩扳手主要用来做什么?拆骑车轮胎么

网友:
米沃奇2460,你值得拥有

网友:
你这问题太不专业了,业余到我这个不专业的都不知道怎么给你建议。

一、这世界上不存在拧不坏的螺丝,如果有,那就是力量不够大。

二、紧固有标准的扭矩,具体又分为螺丝扭矩,和紧固位置所需的扭矩。

1、螺丝扭矩分为螺丝大小(直径),强度(比如级别,4.8级、12.9级之类),还有材质,塑料不锈钢钛合金等等,均不同,
以M6螺丝为例,4.8级基本是金属螺丝最低级别,也就支持个5N,但是换成12.9级的M6螺丝,能到20N。
不同螺丝所需要的扭矩是不一样的。

2、紧固扭矩,比如用螺丝锁紧2个塑料,螺丝能抗住30N,但是塑料设计是抗住20N,那么此处的紧固扭矩就不能是30N。

三、扭矩控制方式(防松)有很多,基本如下
1、随手拧紧,反正无所谓,家用基本都这样,比如拧个电线,玩具螺丝之内的,,需要的是经验,得到的结果是能用,够用就行。很多维修电比如摩托车、电器维修,手机维修都这样。
2、业余扭矩控制拧紧,主打一个扭矩差不多就行,比如用电钻设定几档,过了就打滑。比如用冲击扳手,冲击3秒就完事,甚至比不过第一种,毕竟古代有经验的高手,扭矩控制也是很牛的,但是对于很多场景已经够用了。

3、自动电批,比如电子厂打螺丝,汽车流水线,电批有扭矩档位的(和电钻设定几档原理基本一致,但是档位会更多,且结构上摩擦会更小,扭矩会更准),设定好扭矩档位,扭矩到了哒一下就自停(比电钻打滑多了个自停,会更准),
而且这个扳手各档位的扭矩,是经过测量和定期校准的,基本来说还是算准的。
衍生产品有各种手动扭力扳手,机械的,电子的,基本原理都是弹簧,保证精准就得定期测量,校准,不然,即便买全新的,也只能拼厂家一致性和自己手气,不过大部分的人都不需要这个玩意。毕竟,即便知道你拧了多大扭矩,像你这种程度的不专业,你也不会知道这个螺丝本身需要大多扭矩,实际上,只有特别专业从事这个螺丝紧固的人才知道,,不负责的说,修法拉利的人不会修大众(除非他去获取大众的紧固参数)。
所以小白基本无视就行

4、这个就比较高端了,因为螺丝拧紧过程,开始是是牙口受力,拧紧后端面是有摩擦力的,众所周知,研究摩擦力的高手曾告诉我们,不要去研究摩擦力,
光靠拧紧他用了多少力,实际上是不能够确保螺丝牙口位置的力度的,对于要求更高的螺丝,就有了转角控制,比如拧到50N后,螺丝再拧多少度,,或者再松多少度,这个基本得非常重要且要求高的螺丝才会这样,不打职业不用学。

5、防松胶圈,防松胶、防松螺丝之类的,就不介绍了,与主题无关。

网友:
业余拿来用处不大,主要是这东西也要校准,便宜的没精度贵的又太贵几倍十几倍的差价

网友:
贵=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用久了就想换数显的,好不好不一定,数显的贵的多,我只有机械的达威力和霍夫曼

...

有钱人啊,扭力扳手都用进口的

网友C:
我都是靠手感,相同的螺丝力矩基本一样就满足了

网友D:
我也想买一个,我以前的坏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买这个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一个,我以前的坏了。

你的力矩扳手之前多少钱买的?

为何搞坏?

是不是太用力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靠手感,相同的螺丝力矩基本一样就满足了

手感不怕把东西拧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感不怕把东西拧坏么?

精密件还是建议扭矩扳手

网友:
换火花塞之类的还是还是需要一把扭力扳手的   最开始我就是棘轮扳手大力出奇迹把火花塞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