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充电宝套件:小米2W充电宝主板坏了 想用里面的锂电池diy一个

楼主(2025-02-03):
小米2W充电宝主板坏了 想用里面的锂电池diy一个,要求支持快充 最低22.5W,求各位大神给推荐一个

网友:
我的电池鼓包了

网友A:
换原装主板没几块钱  用电池不好配  长宽高都不合适

网友B:
要看原来支持多少C充放电,否则电池寿命很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主板没几块钱  用电池不好配  长宽高都不合适

原装主板哪里可以淘到呢?

网友:
貌似有买电池的,鼓包后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装主板哪里可以淘到呢?

之前有个坛友,名字好像是,王中王移动电源,现在不知道还开店不开

网友E:
修主板或者换新主板都是个好办法。哪坏了?要是接口开焊了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原来支持多少C充放电,否则电池寿命很受影响

原先是18W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主板没几块钱  用电池不好配  长宽高都不合适

原板不是c口 充电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个坛友,名字好像是,王中王移动电源,现在不知道还开店不开

感谢,一会去搜搜

楼主:
谢谢 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主板或者换新主板都是个好办法。哪坏了?要是接口开焊了就容易了。

几乎充不进电, 不是c口 正常时充电也慢 所以想换个c口 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个坛友,名字好像是,王中王移动电源,现在不知道还开店不开

王中王小米电源?

网友F:
几年前买了一个就每年春运回家用下,不知道能不能改c口,现在每次带两根线真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买了一个就每年春运回家用下,不知道能不能改c口,现在每次带两根线真的麻烦 ...

是啊  不仅麻烦还充电慢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感觉小米充电宝不用18650之后的都是垃圾

楼主:
可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