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手电筒无法充电了 发个电路板图片 大家参谋一下 是哪的故障

楼主(2025-02-03):
家里用了多年的手电筒无法充电了 感觉是电池坏了

图一

我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电池两端的电压是2.8伏左右。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池坏了,还是电路板坏了。

图二

网友A:
小电池爬酸了,这种一般是4V的,可以用锂电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爬酸了,这种一般是4V的,可以用锂电替换

就这种电路板 能充锂电池吗?

网友:
明显是电池坏了。

网友:
看做工就觉得是草帽灯珠多了

网友:
别修理了,直接换电路板,改成锂电池的

网友:
这种手电筒充电的时候不能开开关,不然灯珠全挂……

网友:
改锂电+4056充电小板

网友:
不要修了,扔了吧,这是220V输入,高压危险,且又没有电子基础,几块钱买个18650手电来得实在

网友:
要去换电池。

网友:
这种手电筒电池损坏了,没有任何维修价值,属于一次性产品,买一个新的,5块钱左右,买电池3块钱左右,用坏了,就是扔货一个

网友:
电池坏了,一,二年的寿命电池,你用了几年了?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直接改一下充电电路换锂电池。

网友:
低电压的充电电路几不乎会坏,应该是电池坏了,这种铅酸电池上古时代的了

网友:
换锂电加4056 其他啥也不动

网友:
改锂电池加模块

网友:
现在手电筒3~5元一支很便宜坏了换个新的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买个T6很便宜

网友:
电池寿命基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