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固纬电源供应器(GW-instek GPS-2303C)

楼主(2025-02-03):
这个固纬电源供应器,不小心倒灌100多V的电压进去,拆开折腾一下。

双路32V3A,一开机就有短路电流,没有电压输出。

发现两个小板的可控硅坏了

这是淘宝上买的

淘宝上买的和原装的

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电源供应器,不错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电源供应器,不错修好了。

差不多吧,在厂里都是这样叫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学习学习。

网友:
这可调电源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不孬,串联就是60V/3A的电源了

网友:
淘宝买的可控硅看着好假

网友:
装备不错,手艺了得,恭喜修复!

网友:
这个内部的配色挺不错

网友:
淘宝买到正品概率太低了

网友:
固伟的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宝上买拆机件,比买新件保险多了。

网友:
这么简单就测出问题了?

网友:
还比较新拿

网友:
高手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照片拍的很好。
请教楼主是如何判定的故障?有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在厂里都是这样叫的

台资的厂吧?

网友:
电源比较新啊,环牛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