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兄弟们维修用的什么热风机。

楼主(2025-02-03):
维修业余爱好者,二把刀。想入一个热风机。网上太多太杂。哪种比较适合呢。还有那种电烙铁和热风一体的推荐吗?百十块钱那种就好。过年请大家吃席

网友:
一般来说上百的已经挺不错了

网友:
拼多多买的85

网友:
前年双十一京东自营买的,好像叫托利亚,89块,感觉还行,反正不常用

网友A:
看你用来干啥的,我这个是好几年前买来的,目前用来拆焊EMMC还行,别的我不会弄。

EMMC植球效果:

网友:
我用852D,是936烙铁和风枪已提的,业余用着还行

网友:
业余也好,工具好点用着更趁手,加多百十块钱可供选择的产品多很多

网友:
单买风枪就可以,越复杂越容易出故障

网友B:
858,852,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8,852,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我买的858。还行。8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来干啥的,我这个是好几年前买来的,目前用来拆焊EMMC还行,别的我不会弄。

EMMC植球效果:

嗯 我也买的858。准备拆焊ecmp。一般拆和焊调多少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买的858。准备拆焊ecmp。一般拆和焊调多少度

用中号的风嘴330--370度左右,在没胶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买的858。准备拆焊ecmp。一般拆和焊调多少度

那家铺了啦?私我下,我也想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