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YAMAHA雅马哈REV100混响器

楼主(2025-02-03):
这也是朋友不要的,拆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6108-1-1.html,这台个人认为不太够真,进城,再晚就可能堵在路上和一帮两箱油选手拼命

写着日本国制造,非常标准的中文,这个不是黑体字吗?大佬科普一下

12v电源接口

输入输出接口

MIDI输入接口

力科的12v2.5a电源,这个一定不是原装的,接口是5525.

下面来看主板,布局非常爽,你说是不是真的?

输入输出接口及DA部分的运放,型号是4558DVJRC,AD部分运放型号是2115D JRC,全部来自日本无线电公司

这个是数码管

记忆电池及TI的HC74芯片和日本人东芝的TD62506PG驱动阵列芯片

日立(瑞萨)的h8系列mcu

来自台湾的SRAM芯片,下面是来自意法的EPROM,型号为M27C512,容量为64kx8,上面标签写着本机型号REV100,下面应该是版本

来自台湾的SRAM芯片

这里还有两个74HC芯片

这是夏普(SHARP)品牌的芯片,型号为PQ09RF11,从电路看应该是一个电源稳压芯片,具体资料不明
旁边的AN7805F,是来自松下的三端稳压芯片,1脚输入,2脚接地,3脚输出的是5v,通常带散热片

16v2200uf电容,品牌不明,大佬科普一下

来自日本村田的电感,位置在5525接口旁边,用于滤波

pg900v的光耦,品牌不明

输入输出接口的电容与电感,感觉非常精致

这个是运放旁边的电容

来自日本松下的电位器

来自日本ALPS的开关,大名鼎鼎

板号

这个不是晶振吗?多少频率?

蓝色的是103的电阻吗?这个没见过,更没用过

D113,这个我也没用过,没见过

怎么感觉,这玩意里面的元件,没有一样是中国产的,看那电阻,也不会是中国产的。中国产的再便宜人家也不用,不过,在日本原产地,他们的电容和电阻也非常便宜,比如ELNA 红宝石,尼吉康,松下,三洋,原产地都很便宜的,他们的普通品到我们手里像宝一下,不过你得承认,它耐用可靠,如果预算够,能上进口全部上进口元件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这做工,很日本呀

网友:
正宗的雅马哈,日系风格的做工

网友:
日本制造,执行标准是中国的,看来是专门出口中国的产品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部份国人的心理暗示,国产的就是低人几等(一等还不够),你把它的壳换成国内自已品牌,不能看内部,价格便宜一半也没人要。

网友:
好长时间不玩电子琴了,都是忘不了雅马哈

网友:
电阻应该都是松下,蓝色的排阻玻璃釉的,电解电容是日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部份国人的心理暗示,国产的就是低人几等(一等还不够),你把它的壳换成国内自已品牌,不能看内 ...

对对对,你看我另外一个yamaha,假的,看起来还是那么厉害,实际里面不行啊

网友:
这么多的过桥线,在雅马哈电子琴里见过。

网友B:
电容都是NCC(日本化工旗下的日本贵弥功,通常也叫做黑金刚),SME系列(高频低阻长寿命,电源平滑输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是NCC(日本化工旗下的日本贵弥功,通常也叫做黑金刚),SME系列(高频低阻长寿命,电源平滑输出用) ...

多谢科普,这个系列没了解过。

网友:
做工真好,看着很舒服

网友:
我还有一台,电位器旁电路板断了,我接起来了,配一台声艺调一台用,满满的记忆,以前搞个音控,这两台都是淘来自己修好的

网友:
还是集成电路好

网友:
上世纪的pcb

网友:
做工用料看起来是正品

网友:
有些年头的了

网友:
电路板,妥妥的小日子风格

网友:
电解电容都是日本化工的,这电容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