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风枪想改发热芯,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发热丝

楼主(2025-02-03):
手上一台850风枪发热丝断了,丢一边,现在手上858也断了,换了一条,加热明显慢很多,原装加热丝粗0.5MM,淘宝只找到电热炉的加热丝,粗0.5的长度300多mm,实际只需要120mm左右,剪断的话功率计算功率应该会变大,合适的长度只有300W,粗0.25,这种装上去能用,但是加热也是慢而且不耐用,用不了几次就烧断,有没改过的大神指点下用哪种发热丝

网友:
楼主也是仙人,就服你

网友A:
原发热丝断的地方能接好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发热丝断的地方能接好接着用。

能烧断接上也不耐用,还是买个现成的比较好

网友:
电陶炉发热盘研究下,够不够用

网友:
看看我的 改发热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726-1-1.html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合适长度  短了应该阻值变小 功率增大. 怎么会只有300w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适长度  短了应该阻值变小 功率增大. 怎么会只有300w左右 。

短的300w线径只有0.25,原装是0.5,对应800W,但是800w长度300多mm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的300w线径只有0.25,原装是0.5,对应800W,但是800w长度300多mm

这个炉丝是拉伸后使用的 并不是密绕的状态使用 。密绕散热不好的确是容易过温烧毁。

网友:
电吹风发热丝

网友:
发热丝材料有两种,一种铁铬铝,一种镍铬,铁铬铝便宜,但寿命较低,镍铬丝寿命较长,但贵很多。想耐用要选镍铬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