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电源插头,有更换过吗?

楼主(2025-02-03):
记得联想笔记本换过电源接口,以前是圆形的,现在换成方口了,不知道dell换过电源接口吗?

楼主:
办公室看到一个dell小主机,没有电源,记得好像家里剩个电源,不知道适用吗?

网友:
看看你电脑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再看看电源的,一样就可以用。当然接口得能配合。

网友:
戴尔的是三根线,有检测针

网友:
神州的没有换过

网友:
用机器型号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DELL有大口和小口 都是三针的

网友:
联想现在主要是  C口

网友:
我买了个戴尔一体机,没电源,用的惠普同参数的不行。开机亮屏会识别,只能关机

网友:
淘宝搜索接口配件应该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