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琢美12V电池 拆解和版本更新

楼主(2025-02-03):
春节假期在家,反正也没有外出的习惯,继续折腾剩余的电池。由于节前在小黄鱼几个月淘到一个小鹰锯,使用博世电池接口的。试机视频里面我看卖家耍的蛮好,结果到我手上确是不动。灯是亮的,所以怀疑可能是功率不够。于是在网上下单了一个号称6Ah的6芯电池。
到手外观是这样的。
加强版6芯电池

外观看螺丝好像是正品

上面还说是2024年产的

标准的博世电池接口

当时没关注,插上小鹰锯也是不工作,当时没留意。以为是小鹰锯卖家坑我了,我也没想到电池有问题。
结果前段时间12月份拿到了琢美8260的机器,因为也是统一的电池接口。插上小鹰锯秒转。
于是我,我想了下,难道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于是我拆开了这个电池,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镍片一看就是自己焊的

博世 12V 6XIN

这个点焊。。。

带一个温度检测头

于是节前就准备入手锂电池芯准备自己做一个。因为准备自己做,就研究了一下,有一个卖家说其实可以用三芯的电路板用在6芯的上面。
既然这样就比较简单了,我就打黑了几个博世/琢美的12V电池,反正只要外壳和电路板。因为买电池套件基本也没有原厂的电路板。

于是发现目前博世12V电池的几个版本。
1. 带均衡芯片的版本。
这款电芯是带电压平衡的

带芯片的是这里多了一根线,来检测电芯电压

2. 这款就是只有普通充放电的功能,没有均衡芯片
看上去缺很多芯片

  • 应该是国产的缩减版本,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国产的缩减版本

由于电路板的缩减电池的结构也有所改变。
这个结构我觉得很合适啊

只要拆掉顶壳就可以检修电路板,测电压啥的。卸掉底壳可以更换,适用各种红博世,绿博世,白博士的标准。
这个是老的电池解构。

总结一下,博世的电池理论上就是个一次性产品。但是么,我们这群玩工具的总是想挖掘最大潜力。带电芯负载均衡的固然是很好,但是既然不带负载均衡了,就没必要折腾这么大的电路板了。电路板缩小以后,其实检测维修都方便很多。
老的结构其实电路板大,但是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是检测的时候每次都要把电芯从壳子里完全拿出来,有的时候会遇到电池发热,涨大,漏液,生锈的问题,导致完全拿不出来,只有破坏性的才能取出。

所以,我更倾向于小电路板,毕竟好拆卸,更换,检修。或者带电芯负载均衡的大容量的也是好的,毕竟大容量的电池的使用时间更长,可能发热和平衡更需要控制。
过节继续折腾电池换芯的事情,祝各位新春快乐!

网友A:
什么均衡芯片,估计是一个三串锂电保护芯片。也没看到控制MOS
6Ah的多少钱买的?2.5一个的东磁20P都不给你一个啊。PCB上虽然焊了一个温度传感器,我估计也是配样的,看PCB背面跟电池贴得那么紧,估计也塞不下任何芯片
不带芯片的就是直连,充爆就充爆,放完就放完,一切交给充电器和使用者。太不安全了,壳子可以用,电极片可以用,PCB不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均衡芯片,估计是一个三串锂电保护芯片。也没看到控制MOS
6Ah的多少钱买的?2.5一个的东磁20P都不给你 ...

如果只是是保护芯片就没必要获取第三个电池的电压了。但是呢,关于电路这块我不是太懂。
这款电池我拆了好几个,不带芯片的就直接正负极,一般是只有三个触点。
但是带芯片的是有四个触点,在电路班上就可以测到所有电池电压,不用去接触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B:
绿皮电池严重磕瘪了

网友C:
琢美是被BOSCH收了吧,我原来看两个电池差不多,结果不能互换,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皮电池严重磕瘪了

是的,这个还是个奇迹,我拆下了测试居然还是可以使用的,容量居然还有接近1000ma
主要不是为了展示电池,主要是看电路板,电池现在已经不稀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琢美是被BOSCH收了吧,我原来看两个电池差不多,结果不能互换,插不进去

琢美早早就被博世收购了,早期使用的是绿博世平底电池,只是外观不一样,就是那个底不一样。
里面结构都是通用的。后期它又换回和红博世一样的电池结构,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D:
博世电池通用啄美,只是电池塑料卡口不一样,3D打印一个接脚卡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电池通用啄美,只是电池塑料卡口不一样,3D打印一个接脚卡口就可以了 ...

现在新的琢美和博世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新的琢美和博世一样了。

统一更好,我的6220还是老接口,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统一更好,我的6220还是老接口,擦

你说的应该是琢美8220吧?

网友:
更正一下楼主,博世的所有锂电池12v/18v都没有你所说的均衡功能,那个检测线是锂电池电压保护采集线,是保护电池电压偏差或者过放过充的电压检测线,像这些大厂出的电池组都是采用电芯厂家直供的A级电芯,理论上一致性是完美的,所以不会单独设计均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