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好了热菜板,顺便测了下两种高温热缩管,看图

楼主(2025-02-03):
年前坏的,今天才有空修,没啥技术含量,就个温控开关坏了,换了就好了,主要是温控开关紧贴电热丝,温度较高,普通热缩管黄腊管用不了,之前特地问了下坛友,最后选了两种来测试。

黑的是硅胶的,白的是铁氟龙的

230度热风枪吹了1分钟,铁氟龙的纹丝不动,硅胶的已经缩好了

我以为卖家给我发错了,发的不能热缩的那种,干脆高温380度吹,一吹就有效果了,看来是温度不够

结论,两种都耐高温,热缩比也都不错,我买的还是低热缩比的。但是铁氟龙的热缩温度过高,具体多少开始缩没测,不过起码超300了,这个温度如果里面是焊接的话还是挺危险的,万一虚焊了,所以一般还是选硅胶的吧

网友A:
温度高还是用铁氟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还是用铁氟龙的

个人维修一般用不到这么高温的吧

网友B:
说过用玻纤管,耐高温的500℃

网友:
个人维修一般用不到

网友C:
这种热塑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过用玻纤管,耐高温的500℃

玻纤管不能热缩,露出来有安全隐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热塑管不便宜吧?

可能比普通的稍微贵一点点吧,没具体算过,很便宜,铁氟龙的稍微贵的,也没贵多少

网友D:
硅胶管壁厚,热量不容易传到里面,焊锡没那么容易熔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管壁厚,热量不容易传到里面,焊锡没那么容易熔化!

说的是铁氟龙管,那个比较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比普通的稍微贵一点点吧,没具体算过,很便宜,铁氟龙的稍微贵的,也没贵多少 ...

这样的话可以囤积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可以囤积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有单米卖的,能用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单米卖的,能用很久了

感觉铁氟龙比硅胶的要耐用吧?硅胶的是带胶的热缩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铁氟龙比硅胶的要耐用吧?硅胶的是带胶的热缩管吗?

不是,是整个都是硅胶的,感觉类似T12手柄那种线。耐用这个肯定是铁氟龙的耐用,毕竟温度高,还是看使用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