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戴久了脑袋会疼,大家有同感么?

楼主(2025-02-03):
刚才一直纳闷,为何今天脑袋这么不舒服,

把头灯摘掉就不疼了,
才发现原来是头灯导致的问题,
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么

哪种头灯比较不容易把脑袋搞得不舒服呢?

网友A:
电池在后面的好一些,在前面的感觉不舒服,灯头越轻越好,所以灯碗不宜大

网友:
松了容易掉,紧了箍得疼,不好把握,头疼。

网友B:
带上安全帽再头灯,好多了

网友C:
不是灯的问题,是头带把脑袋给勒疼了。

网友:
没有长时间带过

网友:
没太好的方法,只能尽量少用。

网友D:
你是矿工吗?需要戴那么久?头上戴顶太阳帽戴久了也疼,没啥好办法。

网友:
因人而异吧,各人感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矿工吗?需要戴那么久?头上戴顶太阳帽戴久了也疼,没啥好办法。 ...

有没有可能是特殊癖好,比如JJ吊大石?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
先戴个帽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灯的问题,是头带把脑袋给勒疼了。

不是脑壳疼,而是脑子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上安全帽再头灯,好多了

你夜爬也会戴个安全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在后面的好一些,在前面的感觉不舒服,灯头越轻越好,所以灯碗不宜大 ...

灯碗大亮度会高一些?

网友:
头灯太重了

网友E:
一定会疼的,还是手电好点

楼主:
不适头灯重,而是头带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会疼的,还是手电好点

手电无法释放双手啊

网友:
既然是夜爬带个攀岩头盔呗,头灯挂盔上还更安全

网友:
头灯重,头带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