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吸顶灯芯不亮了,拆下来测量输出166V

楼主(2025-02-03):
家里的吸顶灯不亮了,灯芯换过,拆下来测量输出166V,目测没有烧坏的痕迹,特来求助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没电源用可调电源测试灯珠好坏,应该是1B20C,逐个灯珠测或几个一串测,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不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图太少也不太清晰,好象电源电容怀孕了

网友:
看起来有一个有问题,,有包。。谢谢分享

网友:
找个电池测灯珠,大多数有个灯珠挂了

网友:
看图片好像电容鼓包了。如果喜欢捣鼓,可以买一个LED测试仪。直接能测灯盘是否损坏。还能测出灯盘供电电压。测电容的话可以用万用表自带的电容测试功能,大概测一下。想要精确点测,可以买个LCR测试仪,也就是电桥,便宜的几十块。看你自己需求了。

网友:
我发现,灯珠越少,灯就越容易坏。

网友:
左侧  电容  是不是 坏掉了

网友A:
测量输出有166V,应该是灯板有问题。

网友:
我看着最后一个电容有点鼓包

网友:
输出有166V,应该是灯板上灯珠有损坏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吧

网友:
比较高级啊

网友:
灯珠越少,灯就越容易坏

网友:
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先检查这几个看看,不行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
估计是6V的灯珠,通电挨个短路灯珠试试

网友:
一般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左边的电容看着像是鼓包了

网友:
左边那颗电容怀孕了...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输出有166V,应该是灯板有问题。

驱动输出标注为200伏,实测才166伏,明显是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