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BCD-262WDGG冰箱冷冻室频繁结冰,意想不到的原因。

楼主(2025-02-03):
各位坛友,我父母那边有一个海尔冰箱,型号是BCD-262WDGG,这个冰箱是风冷无霜的。故障是去年夏天出现,表现为冷冻室最下面那个抽屉每天都会被冻住,抽屉下面有很多冰,每天需要铲,不然抽屉打不开。

这个问题照理说是很好解决的,按照网上的说法有2种可能:
1、排水堵了,造成化霜水不能排除,从风道溢出,在冰箱内凝结成冰,并且越积越多。表面看该故障就是1造成的。但是经我反复检查排水口发现并没有堵,如果堵了,冰箱后面的水槽不会有水的。

第2种可能是冰箱密封不严,比如门封条不好,有地方漏冷,导致结冰。经我反复查看,没有明显密封不严的地方。而且每天都结冰,证明病得很严重,如果是密封问题应该很明显才对。后来经过1个月的折腾,期间也把右上角结冰的地方用吹风机吹化,结果一天后又冰冻成原样,另外在安装风道总成的时候,因为结冰了吗,感觉总成外壳跟冰接触那里有点变形,安装的时候总是有条缝。又感觉这里问题不大。

最终没办法找的海尔售后上门,我把做过的动作电话里跟师傅讲了下,他花了半天时间排查,最终确定还是风道变形所致,后来预订了风道,2天后来安装故障就好了。根本原因就是风道变形导致水从右上角风道溢出,在冰箱内凝结成冰。因为安装时不在现场没有拍照,所以只能网上找个类似图片给坛友看看了。有类似困惑的坛友,方法1和2走不通的时候,可以参考更换一下风道。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不错

网友:
能省下好多钱,不用买新冰箱了。。

网友A:
风道是售后免费更换?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较难排查

网友:
有时候有些故障很隐蔽,不仔细观察测试部知道故障原因在哪里,导致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得观察细致,学习了

网友: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高手。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意外

网友:
这个售后认不认?

网友:
风冷还结冰就不如直冷了

网友:
非专业人士,很难发现问题所在,心细才能发现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故障真隐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道是售后免费更换?

已经过保,花了260元更换风道

网友:
我给丈母娘家买的海尔对开门,也是这个位置结冰。买回来不到1年就这样,倒是也不影响用。
自己家里的海尔4门法式,前年买的,这里倒是不结冰,就是冰箱底部总有化霜的水,夏天多,冬天基本没有。

网友:
这玩意不应该这么容易变形才对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风道更换,
是要多少收费呢 ?

网友:
不用买新冰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