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NS原装的Joycon手柄拆解,换按键排线和清洗接口触点

楼主(2025-02-03):
NS原装的Joycon手柄至今已经8年了,出了好几个毛病。

1. joycon的L和R键已经不灵了,需要换按键排线
2. 滑轨的接口经常断连,需要清理触点
3. joycon的红蓝手柄摇杆都漂移了,需要更换遥感零件。

小手柄拆下来后,按这两个小按键不能和switch配对了。

拆开手柄,看到有一小段排线已经是折断的边缘

这个是阿里巴巴买的排线和按键板,,下面是折断的旧的按键板

换上去测试成功连接

清洗触点氧化的用WD-40神油就行了,擦拭之后手柄暂时没有断连的情况出现

摇杆漂移暂时解决不了,等开年后买几个替换件再换上

网友:
这下又可以愉快的游戏了。

网友:
遥杆飘可以用WD-40的精密电器清洁剂,不过用个一年半载可能还会复现故障,还是直接换掉摇杆模块更能解决问题。

网友A:
摇杆漂移还是老老实实换件,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只能管用一阵子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自己修过2、3次

网友:
可以临时修复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漂移还是老老实实换件,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只能管用一阵子

wd-40不是用来解决漂移的问题,是解决滑轨接触的问题,摇杆等年后再整了,现在快递还没开张

网友:
原装手柄一直都没怎么用 都是用第三方 一直在机器左右

网友B:
如果配件不好买,干脆换手柄

网友:
神油也帮不了你多少了

网友:
漂移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换摇杆电位器吧。

网友:
神油效果也是有限的

网友:
神油要在新件的时候喷,就能延长很久的寿命

网友:
神油专克生锈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配件不好买,干脆换手柄

switch的配件满大街都是,不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网友:
wd40这个好评

网友:
直接换掉摇杆模块

网友:
摇杆是不是也可以用WD40凑合一下

网友:
神油哪都能用啊!锅仔片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