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ZT-701手机款万用表+示波器二合一拆机测试体验

楼主(2025-02-03):
最近几年万用表集成示波器成为主流!各厂家都推出了一大堆二合一,三合一。。。。产品!
ZT-701属于便携式的口袋二合一产品!手机样式的外观设计。万用表集成了一个5M带宽的简易示波器,采用表笔直接测量波形,测量更加的方便灵活!
整机体验,小巧便携,屏幕亮度一般,调到100%亮度,可视角度还是差点,测量速度慢,读数稳定慢,精度不错,除了单独的毫伏挡,其它挡位精度都还不错。没有电流测量功能。笔座间距不是标准间距,无法用标准间距的电流钳测量电流和波形。示波器说明书上说只能测量小于300V峰值的信号,市电的峰值好像都不止300V吧?示波器最大100V/格,总共8格,理论上可以最大显示400V峰值,实测市电也能测量。
外壳分为三部分,前壳,中框,后盖!中框是软硅胶的,很容易破损(不经常拆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主板没有固定螺丝,靠两个卡扣固定。正面按键手感偏硬,好处是不容易误操作,缺点就是按压需要用点力气。
整体定位就是便携产品,指标够用!

网友A:
带宽呢?价格呢?

网友B:
替大伙问问,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大伙问问,价格多少?

一说价格都跑了...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宽呢?价格呢?

tb有卖,248。5MHz,600V。

网友:
阿修春节第一测,18℃

看成了手机 万用表 示波器合一

网友D:
大佬这大过年的,你从哪里拿来的,快递不是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大过年的,你从哪里拿来的,快递不是停了吗

过年快递不停啊,群里抢红包中奖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有卖,248。5MHz,600V。

带宽有点窄了…

楼主:
说明书不让测300V以上的,但没说不让试!虽然波形无法正常显示了,但是,也没烧!

楼主:
单独的毫伏挡,底数清零后,测量就准了。

网友E:
这个表精度可以哦,速度怎样?
众仪出了款表带热成像的,大佬什么时候测试呢?听说不到600哦

网友:
对比的那块表为什么要打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过年快递不停啊,群里抢红包中奖得来的。

哇,恭喜啊,还是内地好,今年我没有回内地,这玩意没弄完,投资30多万了,估计40万左右算家具估计到50万去了,以后到那边旅游了,可以招待了。又欠了一屁股帐,好不容易前年清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精度可以哦,速度怎样?
众仪出了款表带热成像的,大佬什么时候测试呢?听说不到600哦 ...

速度慢,尾数稳定慢。热成像要过段时间,分辨率比较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哇,恭喜啊,还是内地好,今年我没有回内地,这玩意没弄完,投资30多万了,估计40万左右算家具估计到50万 ...

你这个房子和山,怎么那么像广西这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房子和山,怎么那么像广西这边的。

贵州凯里下司那边,云贵川及广西都地势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的毫伏挡,底数清零后,测量就准了。

这玩意如果大佬重新标定一下会不会精度更高些?

网友:
拆机测试辛苦,必须加分

网友:
一般用还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