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分享一下变频器的IGBT与整流部份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5-02-03):
春节在家没事干,朋友送来几个变频器让帮修一下,随便让帮分享一下怎么检测主电路,变频器对于我这种老家伙是太简单了,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就是整流重新逆变成可调频的交流。修了多少个变频器也不知道了,几十个应该不止了。

整流---(限流对电容充电启动可控硅或继电器这个一般大功率才有)---滤波---送到开关电源---给控制主板---控制面板参数设置---接受IO外部控制指令---控制IGBT---电流检测---无故障后正常工作。故障多是电容失效,开关电源损坏,主控制板IGBT驱动问题。

整流后出的电压这么多年我一直用的是1.35的值,如你测试市电是400V,然后就是400*1.35=540DCV,那就是变频器P+与P—端子测得直流电压,如是用220V实测是230V,则是230*1.35=310.5V。

人笨只会干活的人,表述不对的,各位大佬补上,谢谢

网友A:
太高级了,完全看不懂...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级了,完全看不懂...

不是吧,对于你这种大佬不是小菜一碟吗?你就当它是一个可调频的逆变器就行了,应该我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对于你这种大佬不是小菜一碟吗?你就当它是一个可调频的逆变器就行了,应该我的表述有问题{:013: ...

菜鸡撸过...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B:
家中没有三相交流电,您是怎么修变频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中没有三相交流电,您是怎么修变频器的。

用一个好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中没有三相交流电,您是怎么修变频器的。

220可以做维修用,如果你要运行必须是380V,否则会报低电压故障,弄一个升压器然后并接两个,就不报缺相故障了,我很少运行维修,检测正常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好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

还得弄一个升压变压器,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理论上应该不行,别瞎忽悠人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得弄一个升压变压器,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理论上应该不行,别瞎忽悠人家 ...

那就弄个小型发电机

网友:
大师能讲一下 不装IGBT情况下 怎么检测驱动吗
怎么去保护  怎么才能看到驱动波形

网友:
大师可以说一下  不装IGBT
怎样去保护  才能看到驱动波形

网友D:
能修理变频器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弄个小型发电机

你这成本有点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修理变频器都是高手!

切,别想复杂了,除去整流部分你就当是一个可调频的逆变器

楼主:
今天别人问我说交流转成直流是乘以多少,我查了一下是1.414,平常我都是1.3~1.378瞎选,不懂,不敢乱回答,平常我只是计算大概值,我个人认为二极管不同有不同压降,有哪个大佬知道讲解一下,我不能误导了别人。

网友:
2.2KW220V变频器+1.5KW3相220/380变压器能完美提供3想380V,几百瓦电机,能满足一般维修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