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户通机顶盒显示噪点、干扰(数字地面标清机顶盒)

楼主(2025-02-03):
老家的机顶盒,在2楼楼顶架的天线,标清,带的26寸显示器,貌似上高清机顶盒也没必要。

农村一年住不到10天,能搜十几个台,够用了。
不过发现显示有问题,噪点,或者是干扰?

排除电视本身问题,电视单独显示菜单没有噪点

机顶盒是这个样子

显示接口用的三个莲花口,重新插拔问题依旧
那我这噪点,是机顶盒哪方面问题,天线信号差?输出信号干扰?机顶盒内部故障?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信号强度和质量不太好?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
不用插卡的

楼主:
确实不插卡,插卡是什么操作?按月缴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信号强度和质量不太好?

后来想想应该不是天线信号问题,机顶盒菜单界面也有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想想应该不是天线信号问题,机顶盒菜单界面也有噪点

换显示器、换线试试?

二○二五年二月三日

网友:
信号线的问题,我也有过

网友:
俺家的也有,换了跟视频线好点了

网友:
这电视和我家那个一样,老古董了

网友:
现在都是数字信号,数字信号会有马赛克不会有雪花点。  视频也用数字输出吧,模拟输出受干扰会有噪点。

网友:
如果有HDMI接口换这个,没有换条好的色差线试试,送的太差了根本没屏蔽

网友B:
信号线的问题,地面波信号是高清信号,你换一根信号线试一下。还有一点你信号源选错了。分量是DVD才能用上的分量输出。我没有看到哪个地面波播放器有分量输出,一般都是红白黄音视频输出,你应该接电视机AV1或者AV2对应颜色的接口,信号源应该是视频1或者视频2才对.

网友:
你把机顶盒后面输出接口照片照一张,电视机后面输入的接口照片照一张给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的问题,地面波信号是高清信号,你换一根信号线试一下。还有一点你信号源选错了。分量是DVD才能用上 ...

切换到分量只是看看电视本身显示有无问题

网友:
还是换设备。整套换吧,用不了几个钱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机顶盒固件压缩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信号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地面波?
天线长啥样

网友:
可以用高清线的